位右移

楼主(2009-12-18):
有一组产品12组,移位后用CCD检测,检测后有判断信号出来。我想换一个位置把不良品吸掉怎么实现。如果没有不良品,就回原始位置,有不良品就移位到不良品位罩吸掉。

网友A:
你就假设你是这个机器该怎么做呢,根据该做的思路设计程序

网友B:
你的标题“位右移”已近给出答案了,这样的控制用移位指令可以做,要后面的第几个工位做,就移动几次,用这个移位得到的状态当成条件去控制程序动作

楼主:
我是用伺服平台移位
设想的是检测完,如果没有不良品,就直接回到原位
如果有不良品,就把不良品的位置位到吸嘴位,吸掉
然后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