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电动小搬运车,使用的24V直流电,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输入调速信号正常,前进后退换向器正常,调速器到电机的输出没有,换个新的正常,运行不到一天又没输出了,一下就报废了几千快啊,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二,啊?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什么样的调速器啊?什么电机?24V是控制信号还是还是电机输入?控制器到底哪块出了问题?,至少得给点准确的东西吧~!

网友B:
查一下电机,电机线,以及接口。

楼主:
24V直流电机,前进后退是通过调速器与换向器共同实现的,调速输入信号是25V降到20V的模拟信号,是脉宽还是频率调速就不知道了,没说明书。不到半年18台车废了5个调速器,损失上万啦

网友C:
查一下续流电路吧,,,
这个调速器就是一个直流斩波器,很好修的,多数是过压击穿

网友A:
好修倒是有可能,但是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找出具体原因。不能因为它不停的坏,而不停的修啊~!

楼主:
就是,经销商来的技术员也是一头雾水,现在5台还停在哪。就算是过压击穿,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还在思考中.............各位也帮分析分析啊,一年后得自己买单动手啦《现在还在保修期》

网友D:
会不会调速器电流太小了点?实际运行中超载过流?

楼主:
5楼高手,现在找出问题是有个电磁刹车线圈老是坏,更换时把原来有个续流二极管丢掉不用造成的非常感谢

网友E:
刹车线圈在工作中断电送点产生高压,续流二极管就是泄放高压的。因此不要随意拆东西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