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买了个F21-E1B行车遥控器,但是说明书太简单了,还不明白怎么接线。 接收器电源为36V,交流。 我看触点容量为250V,10A继电器输出, 输出能否直接接在220V的控制线路上与接触器线圈串联构成通路。个人感觉能够。另外一个问题是,橙色的线(COM(MAIN))和红色的线(MAIN(COM))有什么区别,那个是触点的公共端,分别怎么接线?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区别是一个有保险丝一个没有 说明书说的很清楚啊 你自己没有仔细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个F21-E1B行车遥控器,但是说明书太简单了,还不明白怎么接线。 接收器电源为36V,交流。 我看触点容量为250V,10A继电器输出, 输出能否直接接在220V的控制线路上与接触器线圈串联构成通路。个人感觉能够。另外一个问题是,橙色的线(COM(MAIN))和红色的线(MAIN(COM))有什么区别,那个是触点的公共端,分别怎么接线? 谢谢各位大侠
输出要接继电器输出,不要串接。两个端子的区别一个是电源一个是主输出,参看下面的图理解下。

网友C:
我用过该遥控器,根据我的经验,建议你用小型直流中间继电器隔离,如在3楼图:橙色接+24V,红色接总控制用的中间继电器(当你按遥控器的绿色ON按钮时,此继电器长期闭合,直到按遥控器的OFF按钮才断开。)其它的上,下,左,右,东,西。可对应接中间继电器即可。隔离主要是延长遥控接收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D(2011-07-07):
红线3接公共,橙线4接主控接触器,其余一一对应接, 禹鼎F21-E1B的粉线11可以接电铃,也可以通过接触器或继电器变成有组合功能的控制线,例如:你的遥控器只有六个方向,可以自己扩展成若干的方向或功能控制。比如我按下电铃的同时再按左右键,可以控制电动吊钩的收放等等。你只要懂一些继电控制的常识,就可以让他千变万化的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