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测量

楼主(2009-12-18):
请问三相直接电表3*30(100),100A是三相的总电流还是每一相得总电流,如用三相电源上接上不平衡的220V负载,它测量的耗电量是三相总的耗电量吗

网友A:
30额定电流,100最大电流

网友B:
每一相短时间内的最大电流。

网友C:
每一项的    应该是

网友D:
100指的是一相可承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E:
30额定电流,100最大电流,每一项的

网友F:
三项总耗电

楼主:
30A是最小电流吗,如果有时负载只有一相有几安培,这个三相表会正常工作吗,谢谢

网友G:
只要有电流经过他就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