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

楼主(2009-12-18):
各位同仁,师傅们晚上好!昨天,我在检修纺织打样用的恒温烘箱(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查明故障不加热的原因是一个接触器吸合触头烧坏,(cj1-20交流接触器)。开始是换上电压是380v,cj1-20的接触器,并把原来并接在另一个接触器220的零线拆下改接在电源进线其中一条相线,使之与温控仪控制吸合为380v电压使之工作。虽是可以加热,但横温的接触器不吸合了。后来科长叫我把线圈换上220v的,零线接回去,恒温的接触器就可吸合了。问这样的问提是不是不该拿出来。我想是不是压降引起恒温接触器不吸合?

网友A:
零线是不是跨接的,你拆了以后恒温的接触器就没有零线了,虽然还接着,但是不通了。最好上张图,现在这样说起来不好说。

网友B:
上个图吧,说不清楚啊

网友C:
电压不够

网友D:
380v可靠性高于220v,控制有理可循,多看看图纸控制,找出问题所在。或者问你科长,总不会不告知你原因吧。

网友E:
应当是电压不够

网友F:
这要从看整个的电路图来分析

楼主:
关注
我讲述的是那时手头没有220v的接触器,急需烘箱加热,就是出于让手头这个380v的接触器吸合的想法。控制电路不是把接触器的线圈A2并接在一起吗。我拆下只是要换的,并不把那好的零线拆下,如那个保温的接触器的零线没有动。我这样做就是让380v的接触器吸合。因为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如果是220v的进线我就不可能接上起。结果才出现加热吸合,保温不吸合

楼主:
看来我是为了把问提说清楚反而说不清楚了。简单说是温控仪同时控制一个加热接触器380v,一个保温接触器220v.(加热我改了380v,温控仪能控制吸合;保温接触器没动)结果就是保温的不吸和。

网友G:
象一楼说的,你看接触器零线有没有跨接线,应该没有别的原因了。

楼主:
关注
没有,就两个接触器和一个稳控仪。我想是不是压降引起的。

网友A:
你看看和这里面的哪一个电路相象?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hlli&id=68207

网友H:
估计是你的380V的线没在控制电路上检查下

楼主:
关注
十三楼的师傅是第1图。型号我在再报上,在这谢谢你。

网友A:
如果是第一图,那么在确认温控器内的输出是继电器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按下面的接法试改。

网友I:
你把接触器的线圈有可能接成一条线了。如上图接成两条相线就工作了。再有一种可能线圈不通。

楼主:
关注
大家晚上好!那个温控仪的型号:XMTS数显调节仪。冒犯一下,看了大家的回复,但都没有回答我那提问。请大家再看一下我在第10楼的简单叙述,我是想知到保温的接触器为什么不西合?220v的零线还接着,我只是把家热的改了一下。

楼主:
16楼的师傅我原来就是你那种接法,那380v能吸合,那220v就出显不吸合,要问的就是这个。纺织打样用的烘箱。

网友J:
推荐使用可控硅
或是固态继电器,
那样恒温好控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