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最近接触一个设备改造,想用一个仪表完成如下功能
1.接收相位差编码器信号
2.输出1-5v 或 4-20ma信号
3.可以整定,比如脉冲从0-20000,对应输出1-5v
4.显示功能设定,比如0-20000脉冲,显示为0-150mm
5.报警点输出
这种仪表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A:
用PLC能完成你要的功能

楼主:
不想用plc,工作量大,成本高

网友B:
定做吧:QQ73659739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接触一个设备改造,想用一个仪表完成如下功能
1.接收相位差编码器信号
2.输出1-5v 或 4-20ma信号
3.可以整定,比如脉冲从0-20000,对应输出1-5v
4.显示功能设定,比如0-20000脉冲,显示为0-150mm
5.报警点输出
这种仪表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你的脉冲数多大?不超过15000很简单的一块表,超过15000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D:
编码器接触的不多,不过你要的这种表好像有,能不能详细点:0-20000脉冲是每分钟还是每秒钟,还是按1-5V连续递加?找不到可以找我。

楼主:
要的是脉冲数不是频率

不知道说明白没有

网友E:
需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