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8):
公司用的爱德利单相变频器《不咋样,供货商还卖近3000快,题外话》。问题是这样的,驱动的是2.2KW三相电机带50M流水线运行,面板控制,角形接法。在14HZ及以下能正常运转,提高频率时电机反而减速,到了30HZ多停转了,主频率设定为50HZ,最大输出频率也是50HZ,扭力设定为25最高,低了启不动,恒转矩输出模式。需然换了电机,差速箱,流水线皮带,问题解决了,砸进一万五还多,但问题还没弄明白,希望在线高手指点指点,万一以后我当老板还这样吃亏大了,哈哈.....小弟新来论坛,公司有的是设备让我来学习技术《不怕花钱的,别人的嘛》,各位有实操经验的大侠多指教,小弟先谢了!微笑,再微笑!

网友A:
主要是变频器不行,用西门子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电机,差速箱,流水线皮带,问题解决了,砸进一万五还多,但问题还没弄明白,希望在线高手指点指点。
这里没有变频器的事吧?是电机和变速箱的事?既然是这样,就是负载特性的问题了,原来的传动系统不适合你现在这种要求,所以频率高了就过载了。导致转速上不去。

网友C:
绝对是负载太大,建议增大减速箱的减速比数,变频器换成三相380入三相380出,电机接成Y,减速箱比数增大后,变频器频率可调高.应可以解决问题.
交流:QQ744866156

楼主:
多谢两位,公司30条相同的流水线用的都是一样的,分析得有道理,可能一是因为变速箱漏油,二是电机返修过,阻值大。变速箱由1:40改为1:60的了,换了新电机,运行很正常。因为是低频启动<12HZ>,启动转矩补偿还是要加大才行。再次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