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9-12-18):
今天上班出怪事了,有一电机是用PLC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接通(外部控制)   再接的电机. 不知咋的电机就是转下停下,经查PLC输出线路良好,开始怀疑减速箱有问提可换过一个一样,主电路也没问提  怪了搞不明白了

网友A:
电压低,或是缺相

楼主:
可以明显看到变频器上频率断开 闭和,但控制线可以保证没问题

网友B:
既然可以明显看到变频器上频率断开 闭和,那为什么去检查负载呢?

网友C:
查看电机启动电流、变频参数。电机是否在低频状态运行

网友D:
看看变频器的频率有没有大幅度变化,要是有的话,就是PLC给的有问题了

网友E:
变频器是PLC用开关量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F:
是不是PLC输出不稳定,这个输出受输入影响吗,检查PLC的输入是否有问题

网友G:
只有怀疑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H:
是不是输出控制线连接不好,有虚接{发热,氧化}的情况。

网友I:
怀疑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J:
可以先把PLC信号断开,用一个按钮代替,这样可以先判断PLC有没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  是变频器电源输入接触不良   谢谢大家

网友K:
同意1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