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体

楼主(2009-12-19):
在点击多行文本输入时,如何设定每次都是固定的字体和字号。在每次打开CAD时也一样。

网友A:
通常图纸里的文字说明大小有区别,cad默认一个值2.5,需要别的大小每次输入之前改变,或者输入后选定该变。

网友B:
要做".dxf"样板库文件

网友C:
有的图纸打开是乱码 怎么回事,是不是CAD版本不一样?

网友D:
我们用的电子图版,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