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求助:FX2N的PLC控制驱动器的梯形图的例子,我是初学者,没有经验,谢谢各位!!!

网友A:
呵呵;FX编程手册上有现成的;

网友B:
参考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什么驱动器?伺服?FX2N控制伺服只能用脉冲指令,FX1N/FX1S控制可以用脉冲指令
程序例子编程手册中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