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线路

楼主(2009-12-19):
一般的二次线路,线上的标号都一样。可我单位购买的一台开关上标号要完全不一样,都是有英文字母和数字一起组成的。想请教各位老师,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规律可循呀。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器件名,或者是电缆号。

网友B:
一根线上的字母,或者数字是一样的,要是接了负载的话就又不一样了。接负载的话进跟出上面的数字跟字母是不一样的,具体的一般是进是单,出是双,当然了这是不一定的,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网友C:
看过进口机器的电路图,有些事用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组成

网友D:
你自己看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