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数据块问题咨询。。。

楼主(2009-12-19):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里用到的DBD[DBD9]是什么意思??没有见过这样的DB格式啊。

网友A:
L DBD1 裝入DBD1的數值
RLD3 左移3位 使它成爲X.X 的指針格式
T DBD9 DBD9中存放的是指針
DBD[DBD9] 標準的間接尋址模式
以上就是非常標準的間接尋址方式。

网友B:
把dbd5的值放到第dbd9个dbd.dbd9是变动的.所以存放位置也是变动的.间接寻址或者变址寻址.也就是,dbd9的数值是作为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DBD1 裝入DBD1的數值
RLD3 左移3位 使它成爲X.X 的指針格式
T DBD9 DBD9中存放的是指針
DBD[DBD9] 標準的間接尋址模式
以上就是非常標準的間接尋址方式。
Regards
谢谢大侠的指教。。。。受益了。我对间接寻址不是很懂,看来要多看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bd5的值放到第dbd9个dbd.dbd9是变动的.所以存放位置也是变动的.间接寻址或者变址寻址.也就是,dbd9的数值是作为地址的.
也谢谢这位兄弟的解答。。。Thanks

网友C:
有时为了简化程序,不用简单的重复而实用这种结构,有时候是为了让程序难于解读。看到很多老外的程序喜欢实用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