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什么时候需要买带密封盖的啊?还有个问题,如果准备BOP面板装在控制柜门上,要额外买门板安装部件,,链接变频器和BOP的电缆要单独买吗

网友A:
那个东西是成套的,需要买连接电缆。你说的密封盖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那连接电缆单独型号?
密封盖就是变频器前面下面一个盖子,样本里面尺寸那边,他分一般的和带密封盖的,左边是一般的,右边是带密封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需要买带密封盖的啊?BOP面板装在控制柜门上,要额外买门板安装部件,,链接变频器和BOP的电缆要单独买吗
什么密封盖的啊?西门子变频器是不带有BOP面板的,如果你想装在门板外,那要单独买个装门板上,买可安装在门板上的BOP面板自有带线的

网友A:
差不差钱呀?不差钱的话,就买带密封盖的,否则就不带,我好像没有注意过这个密封盖。嘻嘻嘻。

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很脏,如果不是,就算了。不用考虑防尘盖的问题。

楼主:
装在室内控制箱里的,那不买盖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在室内控制箱里的,那不买盖子了
装在柜子里,没必要买了,那东西就是装饰作用,起不到防尘作用

楼主:
额。。。装饰作用
谢谢了

网友C(2010-01-29):
密封盖没什么实质效果,柜门组件和变频器不需要单独买连接电缆。四芯屏蔽线就可以

网友D:
没有必要安装防尘盖,电缆有成套的,你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E:
环境恶劣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