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各位前辈:
    我用的FX1X-20MR PLC,如下图所示程序为什么TO的K值只能是20以上啊?

楼主:
与Y1的脉冲有关吗?

网友A:
如果设置为20以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楼主:
设置20就是不能自动走下步,必须要的X6按住不放,才可以走下一步。也就是第7行左边23的那一步输出Y2,这一步不会自动走,必须要设置T0 K20以上才可以?

网友B:
是不是与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C:
试试把TO放到别的地K值能设20以下吗?
如果能就和脉冲有关
如果不能就是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D:
三菱PLC 定时器问题?
各位前辈:
    我用的FX1X-20MR PLC,如下图所示程序为什么TO的K值只能是20以上啊?
回复:首先,[PLSY k1000 k1000  y1]中,前一个K1000的设定范围在1N里是1-21767(16位)1-1000000(32位),它设定的是输出脉冲的频率;后面的k1000是指输出脉冲的个数1-21767(16位),也没有问题;并且该指令仅能使用Y0、Y1两个端子,也没问题。所以,最大的可能我认为问题出在我用的FX1X-20MR PLC上面,因为该指令应该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即MT型,不知对否?大家再讨论一下。

网友E:
和定时器没关系,和PLC型号也没关系,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楼主另一个贴中已经告诉你怎样找问题了,可以试下,把试后的结果补充上来

网友F:
MR的型号是不能用PLSY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