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诸位大侠:小弟刚接手工作,遇见一问题亟待解决,请各位帮忙!

  矿上用的多绳摩擦式提升机,使用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长线差分驱动、8线,5000脉冲的,5VDC,高速计数器,测量速度与距离。

  最近一段时间,编码器总是在-2.07、-2.35、-2.60、-2.36、-2.62、-377.29、-37713、-377.76、-377.23米等处故障指示灯亮,提升机故障紧停,安全回路给电后又恢复正常运行,平均每天出现一次这样的故障。因为没有接 装置,所以没有显示报警故障。

   我矿立井深378.50米,在-372.20和-6.30米处为正反向定点。
拜托各位大侠求教!

网友A:
编码器本身问题,产生原因可能是编码器使用时间较长,性能不稳定;也或者是编码器自身质量就不行。你断电给电后编码器恢复零位,开始重新计数

楼主:
经过多次检测及故障分析,编码器自身故障的可能性不太大,现在考虑是否是装置设置的问题。感谢您的帮忙,以后请您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