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我们现在装的电表是分开3个5(20)A单相电表用互感器装的,请问这样接线有错吗?

楼主:
不好意思 图没上全成功

网友A:
5(20)的电表有必要装吗?

楼主:
很想问下各位师傅,我这样接电表有问题吗?

楼主:
圈圈的是互感器, 零线在表前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不知道这样接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想顺便问下几个问题  35平方铝心线能过多少安电流呢? 还有就是100A3相空开是不是代表没相的电流都是100安以下就没问题呢?

网友B:
是什么样子的负载。有多少!
 功率多少。
    这个你都要想到。
 还有方便维修吗?

楼主:
35线负载25KW左右

楼主:
知道的朋友 告诉我下好吗?

楼主:
各位师傅 指点下兄弟啊,

网友C:
你电表上接上电源了?我只看到零线,没有看到火线.要是没有接上你火线就接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上,就能用了.35平方的线能过70 个电流左右.100A的空开能在100A以下使用.

网友D:
电压线圈上没有接火线

网友E:
电表的1.2短接端子要拆开,还要从L接一根线到电表的电压线圈:35平方绝缘铝心线可以过100A左右,是裸线再加一半,也就是150A,100A3相空开是总的可以通过100A,三相平衡的话也就是每相100A,并不是加起来是总的,另外说一句,线要看你的布线方式,所带负载留有一定余量,并不是绝对的。100A电流阻性负载《发热管,白炽灯类》也就70KW左右,感性负载《电动机类》只有50KW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位师傅,我现在算是明白了,真的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