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19):
做工业控制,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A:
电工常识、机床电气、cad、plc控制、接口等等

网友B:
工业控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电工学原理、机床电气控制与PLC、制图,还需要计算机、机械和液压方面的知识等。

网友C:
这东西,包含的东西太多了,一辈子学不完,先最其本弄懂继电器线路,再慢慢接触工控吧

网友D:
普通继电器控制、PLC控制、以及气路控制等,包含的太多啦……

网友E:
一定要博学!

网友F:
数字电路,模拟电路,PLC控制,传感器原理

网友G:
一句话,跟电有关的你都要学,机电一体的你要学,机的你要学。

网友H(2010-03-02):
是呀,我也觉得要掌握的太多,博学还要多用,动脑子,少不了

网友I(2010-04-01):
关键是与老板的关系处理知识

网友J(2010-05-19):
其实没有那么多,你处在一个公司只需要将与你公司有关的知识学会就行了,现在工业控制越来越简单了,越来越人性化,但最基本的一点你要懂:要会看说明书,
然后要知道交流和直流的区别,直流的高电平与低电平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基本够用,但如果你要编程就得写习各种编程语言,知道怎么样编程(这个比较复杂,因人而异)

网友K(2010-06-26):
工控范围太大,谁也学不全,只能有目的地学,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学,一口吃不成大胖子,我的建议如下:
    1,首先要搞清你将要控制的对象是那类系统,学习这类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工作原理、工作过程,主要参数的物理意义
    2,学习这类系统所用到的控制部件及元器件的性能特点。尤其是采样参数的方法和要求,控制输出的方式。
    3,了解控制的要求,目前对它的控制方法有那些,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优缺点。
    4,根据自身条件和公司的条件,选择一、两种方法深入学习、学透。
    5,最好在了解被控系统时,能建立仿真的被控模型,有两方面好处,一是更彻底了解被控系统,二是在编制调试你的控制程序可先于样机,不受限制地实验,达到更好的效果。这对无经验者可避免大的挫折。我就是这么做的。建立仿真模型不一定用现有的仿真软件,我就用VB6建了好几种模型,在调试单片机程序时,不用仿真机就把控制器的主控程序调好,包括键盘、液晶显示、被控部件。最后只在仿真机上调试I/O口和A/D转换部分程序。
    我将陆续提供我的一些经验,供参考

网友C:
这个包含的范围太广了,天天都得要学习,而且没得几个钱,哎//////////

网友I:
电子,控制原理,微机原理等等

网友L:
关键是与老板的关系处理知识
这句实在

网友M(2010-09-17):
说大的话,你得会水、电、油、气,基本上一个工厂的设备都要琢磨透;
说小的话,吃透四本书就行了:《工业电器》、《PLC控制原理》、《工厂供电》、《数模电路》,关键是实操。一开始细心点,谦虚点。

网友N:
电气、电子,液压、气动,机械,
最重要的是前2

网友O(2012-02-05):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P(2012-04-16):
还要学DCS软件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