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0):
当启动按钮SD按下,电机M1、M2运行,传送钢板,检测传送带上有无钢板的传感器S1的信号(即开关为ON),表示有钢板,电机M3正转(MZ灯亮);S1的信号消失(为OFF),检测传送带上钢板到位后的传感器S2有信号(为ON),表示钢板到位,电磁阀动作(YU1灯亮),电机M3反转(MF灯亮)。Y1给一向下压下量,S2信号消失,S1有信号,电机M3正转……重复上述过程。
Y1第一次接通,发光管A亮,表示有一向下压下量,第二次接通时,A、B亮,表示有两个向下压下量,第三次接通时,A、B、C亮,表示有三个向下压下量,若此时S2有信号,则停机,须重新启动。
轧钢机控制系统模拟的实验面板图:

2 课题设计要求
1)对控制系统的PLC的选择、 I/ O 的分配、PLC 与器件的逻辑电路连接及系统的工作原理。
2)控制程序的编写及系统的调试

楼主:
各位帮帮忙 提供一些轧钢机控制系统设计的资料
      本人对这个一点都不熟悉

网友A:
这就是一般的顺序控制。

网友B:
不是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难啊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不会啊
   我Q是:1007029330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设计啊!谁会的发个我吧我邮箱xu.shuang11@163.com

网友D(2015-06-23):
回复 网友B:
跪求此课程设计 能否发到邮箱10046156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