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照明安装400W金卤灯注意事项有哪些?今后可否更换节能灯泡

楼主(2009-12-20):
新建厂房,有11根跨梁,每根跨梁上装两只金卤灯(每只400W),车间总共安装22只金卤灯。
请问线路安装有哪些注意事项,金卤灯要不要装整流器,如要需要装多少只整流器?
我现在是安装的金卤灯。今后我可以换上180W的节能灯泡用吗,会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金卤灯需要镇流器而节能灯不要镇流器,若果先用金卤灯,以后换节能灯要把镇流器拆下才能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装节能灯?

网友C: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装节能灯?
请说没原因,很想知道

网友D:
我们车间原来用的是卤钨灯,用了2年就坏了,现在都换成了节能灯

网友E:
可以的啊

网友F:
节能灯省电不省钱,金卤灯灯泡贵,175w的菲利普好像要120一只,耗电量和发光量同2只85的三基色节能灯差不多,只是一个色温偏暖,一个偏冷

网友G:
不能更换节能灯,金卤灯的有镇流器和触发器

楼主:
装节能灯担心如亮度不够要换做金卤灯,布线线径不够,金卤灯功率比节能灯大嘛~
水电是包给外面做的,安装金卤灯是不是要每盏灯配一个整流器? 会不会少装整流器?能使灯当时没问题,以后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装节能灯?
请说没原因,很想知道
装节能灯担心如亮度不够要换做金卤灯,布线线径不够,金卤灯功率比节能灯大嘛~
水电是包给外面做的,安装金卤灯是不是要每盏灯配一个整流器? 会不会少装整流器?能使灯当时没问题,以后容易坏

网友H:
金卤灯灯泡贵,正宗的使用寿命长,但不节能。有整流器和触发器。节能灯省电不省钱,寿命短,光的通透率差

网友I:
我觉的你们长房对亮度要求高的话,那就不要用节能灯.节能灯的寿命没有金卤灯寿命长.

网友J:
节能灯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金卤灯灯泡贵,正宗的使用寿命长,但不节能。有整流器和触发器。节能灯省电不省钱,寿命短,光的通透率差
安装金卤灯是不是要每盏灯配一个整流器和触发器?

楼主:
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吗?自己顶上去

网友G:
400瓦数的金卤灯:光通量是75——100流明/瓦
180瓦数节能灯:光通量是55——80流明/瓦
节能灯唯一的优势就是省电,而且容易出现光衰的现象。厂房的照明标准:保证安全生产,提高工作效率必须采用混合照明!
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用金卤灯

楼主:
安装金卤灯是不是要每盏灯配一个整流器和触发器?

网友G:
整流器和触发器,还有启动电容。到灯具店一问就知道了,今天我还去找金卤灯的灯泡,欧普的要180元,比一个杂牌的全套灯都还要贵

网友K:
金卤灯是和日光灯一样的,每盏灯配一个整流器和触发器,他是不可能少装的,以后要安装节能灯,要把金卤灯整体拆掉,重新安装节能灯灯头,节能灯,就行了。

网友L:
金卤灯每盏灯都要配一个整流器和触发器,光照要求高的可以用金卤灯,不高的情况下用节能灯比较好

网友M:
你问的很可笑

网友N:
一步到位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