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是个难题

楼主(2009-12-20):
请教maxon MIP-50欧板直流伺服系统
手上有几套maxon MIP-50驱动器和EC40无刷直流电机,MIP-50驱动器是具有位置、速度、电流伺服工作模式的全数字伺服控制器,即可驱动EC电机也可驱动有刷DC电机,欧洲标准,250W输出功率,3U/8HP安装尺寸。模拟位置控制,2X0-5V指令电压(2个模拟输入口),也可使用数字I/O进行位置控制。目前的问题是:脉冲加方向控制方式不能用;用什么方法将脉冲加方向信号转变为数字I/O控制方式所要求的指令格式或将脉冲加方向的指令模式变为模拟量。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像有一款PH240AC的驱动器是集成了模拟量输入的。你可以到网上查查看

网友B(2010-01-28):
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控制架构?上层是 PLC ?运控卡?,,确定这些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