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0):
最近做一设备,没用变压器直接接入220V的电压,有一次忘了N的空开,只有一跟L线接入,PLC就冒烟了还很大,请高手指点下原因?

网友A:
只接一根相线PLC就冒烟?不可能吧。

网友B:
L线是什么啊  不可能吧

网友A:
L线是相线,俗称火线。

网友C:
一根线,也能 冒烟???

网友D:
有点奇怪了哦
一根线冒烟了,是不是接地了哦

网友E:
没什么奇怪的,估计是用在了三相四线制电路中,虽然你是接的220V,总的N线开路时,当三相不平衡,有剩余电流通过你接PLC的N线流入,相当于输入两根相线,不冒烟才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奇怪的,估计是用在了三相四线制电路中,虽然你是接的220V,总的N线开路时,当三相不平衡,有剩余电流通过你接PLC的N线流入,相当于输入两根相线,不冒烟才怪
你N线断开了“悬空”,管你还什么 三相平不平衡  ,什么还会(相当于输入两根相线)?????????

网友F:
你确定不是380伏的吗?

网友G:
哈哈 2种解释+1
1.电路错误
2.见鬼了

+1,你描述错误

网友H:
很有可能接地了

网友I:
呵呵;二根火线同时接入了;

网友J:
只有一跟L线接入,PLC就冒烟了,还很大?不可能吧?

楼主:
是啊,我也郁闷了啊

楼主:
就一根相线啊,确定不是380V

楼主:
L和N同时开就好好的啊,还生产了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啊,N的空开关掉就冒烟啊

网友K:
可能是你的接地有问题吧。

网友G:
你的电路有问题,顺着N线捋去吧,最后经过某1(N)个器件回到L1(2,3)
那个老师教你的:N线可以单独断开-----上世纪就禁止了

网友E:
你断开的不是PLC的N线,而是整个电路的N线对吧,楼上的是内行

网友L:
见鬼了,一相线就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M:
你不知道N线是用接空开

网友M:
你不知道N线是不用接空开

网友M:
这事我见过,我在修监控时一根零线掉了,过了不久几个监控的变压器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