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楼主(2009-12-20):
本人想一台差压变送器(4--20mA)控制两台变频器PID控制的反馈信号,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东东?叫分频器么?
多谢。

网友A:
这个难吗?一般般吧。^_^

针对电流信号,可以采用串联的办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案,这个信号给一个变频器的输入,然后让这个变频器的输出传送给另一个传感器的输入。就像接力棒一样,传下去。

网友B:
变送器信号,接入变频器的模拟电流输入端子

楼主:
见笑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