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09-12-20):
一个弱弱的问题:用一个按钮开/停好还是用一个旋钮一开一停好?PLC控制手动部分。请教各位老师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的?
旋钮LD 0.00-DIFU 15.00
LD 15.00 - OR 10.00- AND 0.00 - OUT 10.00

按钮LD 0.00- DIFU 15.00
LD15.00-AND10.00-OUT15.01
LD15.00-OR10.00-AND NOT15.01-OUT10.00

网友A:
我做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机器,就只用了一个按钮开关来控制机器的启动、回原点、停止。用户反应操作非常方便。基本上是一键搞定。

网友B:
楼上大哥说的情况,应该是在程序中控制的步骤较多

网友C:
你的电路如果用不锁按钮都不能用

楼主:
应该可以用啊 , 按一下开   ,再按一下停的  , 不过我觉得太繁琐了  , 一个小生产线就10几台电机呢。

网友C:
哈哈 如果你这是一个电路-------不可以用
如果是2个,第2个正确。可以再简化。
如果这种电路你都认为繁琐,我无话可说啦

网友D:
操作简单,程序就复杂;操作复杂,程序就简单。
我推荐前者,在实际的操作中,越少的步骤越好,最好一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