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咸老师请教

楼主(2009-12-20):
西门子开关电源故障修理咨询2
咸老师您好:
       上次我已经就西门子440 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的故障修理向您进行了咨询,对您的帮助表示感谢!
这台变频器的故障现象是上电面板无显示,无输出。这个开关电源的负载回路只有两路,一路是给3844的7脚提供电源并通过电阻分压给2脚一个反馈电压,我这就是您说的稳压电路。另一路是整个变频器的主电源,我在网上看到的说这个电压正常空载时应该是25-27V,因为整流后的两个电解电容耐压是63V的,不知是否正确?此开关电源板的一次电路基本与您的博客《开关电源的检修思路和检修方法》中的电路相同,所不同的是该板的二次负荷电路没有5V稳压光耦反馈电路,而是将3844的电源和直流电压反馈电路合为一路。
按照您的指导,首先我用16V的直流电源给3844的第7脚单独送电,这时测8脚有5V电压,6脚有近9V电压输出,按照您的解释是因为这时反馈电压尚未建立,所以6脚输出较高,只要6脚电压是变化电压就可以说明3844是好的。
  后来我给开关电源板送350V直流,在变压器里又出现了有1秒周期的且很轻微的滴答声,再测主回路负载电压随滴答的周期有3-6V的摆动, 8脚电压在1-2V摆动,6脚电压基本测不出来。接下来我将电源电压提高到520V,滴答声加快并且声音增大,负载电压在8-10V摆动。
为了判断是否是二次负载短路造成的间歇振荡,我先将负载主回路断开,情况没变化后又将其恢复,再将另一路3844电源负载回路断开,滴答声变成了丝丝有点像啸叫的声音,负载主回路电压上升到50多伏,为防止损坏其他元件,马上将电源关掉,我想这就反馈电压失去带来负载二次上升的结果吧。按理说好像是这路电路有短路存在,造成开关管源极电阻R4电压上升形成了间歇振荡的现象,但我在查找这个回路的元件时并未发现有异常,即使是将开关管焊下只剩3844,上电后3844的7脚、8脚、6脚电压仍然和开关管没拆除前差不多,较正常低而且周期性的波动,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现象让我很费解。
在此期间,我还对一台西门子440 1.5KW变频器的开关板进行了对比测试,它的3844各脚电压与您博客里说的基本一致也很稳定,由此而说明前一台确实存在故障。
根据上面情况我是这样分析的:
1、3844的7脚电压低达不到16V且波动使3844不能正常工作,所以8脚5V电压出不来,6脚电压输出低,但正因为此电压的波动使3844工作在临界状态,使开关管也工作在这种状态,开关管导通频率低,因此二次输出电压也低且波动。
2、在供电350V和520V的不同情况下,由于7脚电压波动的幅度随供电电压的升高而加大所以后面的各项电压也随之加大。
3、7脚电压是有高压降压得来的,我测了直流高压是稳定的,所以我认为是3844的启动电流的波动造成了在启动电阻上压降的波动。启动电流的波动又是由3844内部或外部相关电路对7脚呈现出的阻抗波动引起的,所以3844不能排除有故障的可能。因为我这是头一次修理这种开关电源没有经验,还是想先请教所以一直没有轻易动手拆换3844.
请问咸老师:1、我上面的分析对吗? 2、下一步我应怎么做?3、如果要拆换3844有什么要领和需注意的事项吗?4、该开关电源二次负载除去3844电源,实质上只有一路负载,如果我修不好话我想用一个功率相当的外接24V电源来代替它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松江流水
                                              2009-12-20

网友A:
依故障现象判断,3844及振荡电路应该都无问题.可能原因如下:
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并联的R\C\D元件有无异常?
开关管源极串联电阻有无阻值变大现象?
3844的7脚供电整流二极管有正向电阻变大,无反向电阻变小现象,滤波电容有无问题?
启动电路有无稳压管,是否损坏?有无输入电压过高保护稳压管,是否损坏?
实在不行,可换3844试验.换用同型号元件即可.是贴片IC吗?注意焊接.

若不能修复,当然也可以用24V仪用电源代用.

楼主:
感谢咸老师指导!
我已将3844换了,原来是西门子贴片的很小,换成国产塑封的个头比原来大3倍。换好后我先用单独通电的方法测试了一下,8脚电压5V正常,但6脚在但送电时输出的9V却没了,3脚一般都是0V,现在是1V多,好像是开关管电流大保护了,可是我现在的开关管还未装。接着我查了一下,发现8脚的振荡贴片电容被烙铁烫坏了。我不知道这个电容的参数,看到有的电路图上是2.2纳法,从别的变频器电路板上拆下一个想试一下,结果如故。更让我不解的是当用520V单给3844送电时,7脚那个14-15V的电压波动又出来了!所以证明了咸老师的判断是对的,折腾了半天原来的振荡电路是好的,可为什么7脚电压会波动呢?我又将一个小功率的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漏极断开,结果发现7脚电压与修理的这台完全一样也是波动,6脚基本没输出,所以前面的修理又绕了回来,但功夫并不白费,通过这个过程熟悉了电路,积累了数据和经验。
现在我认为3844只有启动回路供电是不行的,原因是启动电路的电阻很大有300-500K,几毫安的电流就能产生很大压降,所以电路中设计了辅助整流电源才能维持正常工作。现在可以基本判断故障就出在二次辅助电源上。这个回路的电解电解电容和整流二极管我都查了没发现问题,开关管我也换了,现在只剩电源变压器了,现在我怀疑是电源变压器的一次或二次侧有局部短路造成二次感应电压低,因此辅助电源不能提供幅度正常的电源,只有启动电路单枪匹马的工作,就相当于我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漏极断开的情形一样。但用什么方法来判断电源变压器的一次或二次侧有局部短路,一是置换法,二是测试,可我手头没有这种变压器,我想将二次辅助电源的整流二级管在负荷侧断开,然后正常通电后测量输出电压幅度,您看这样行吗?或有更简洁的办法?请告知。

                                          松江流水

                                          2009-12-23

网友A:
如怀疑电路起振困难,可将启动电阻换为220k的一试.另外,要考虑到开关管放大能力差,也会导致起振困难.感觉开关变压器绕组匝间短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从减小启动电阻,换开关管等方面着手.
试验开关变压器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的办法,是将开关变压器单独一个绕组供给低压(如10V交流电),也为瞬时接通,同时在线圈外加绕一匝.测出线圈输入电流大小;将加绕一匝短接,再送入一下10电源,发现输入电流成倍增加,说明变压器是好的,无匝间短路.若电流上升不明显,说明开关变压器坏,原本已存在匝间短路,故再人为短接一匝,看不出电流有明显上升.
其实还有其它验明有无匝间短路的好法子.但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很小啊.再仔细检查一下1\2\8脚之间的元件有无异常,牵扯到稳压电路.查一下6脚接开关管栅极的电阻一般为几十欧姆,是否有阻值达大现象?
希望你能将电源修复啊.细致检查,应该问题不大.焊接要细心,贴片3844也有卖的,可多备一些.

楼主:
是的,咸老师我也觉得整流变压器出故障的几率的很低,但我在换了在市场买的不是贴片的3844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原来给老3844单加16V电源时,由于没有电压反馈,6脚输出较高,有8-9V的输出。但更换之后用上述方法送电8脚电压正常,6脚电压却变成了0V,3脚电压由过去的0V上升到0.5V,我又换了一个3844还是如此。加520V的直流后原来周期的滴答声没了,这是因为6脚输出仍为0,二次一点输出都没了。在此之前8脚的阻容振荡的贴片电容坏了,我找了一个小电容代用。请问有可能是在市场上买的3844与西门子的贴片3844的性能不一致,还是新换的小电容不匹配使振荡电路不工作?原来的启动电阻是5个100K电阻串联的,用表测量电阻值没什么变化,原想换了3844后还出现7脚电压波动的情况,就用300K电阻试一下,但现在看还需要先查找3844的无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