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设备故障

楼主(2009-12-20):
昨天碰到一件奇怪的设备故障。公司的一台15吨行车,操作工电话报修我赶到现场处理,故障是小车是2.5千瓦绕线电机工作时是不能行走,通过检查排除电源缺相,转子回路也正常,打开液压推动器旋转发现电机抱死,拆除减速机联轴器,故障在电机这边,就检查轴承,轴承也正常,就怀疑是不是气隙结霜所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下转子线送上电源一分钟后故障排除。用兆欧表遥测绝缘电阻正常。我就想正常运行的电机怎样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同样现象的请说说原因。

网友A:
呵呵,有时候是这样的,“修”好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B:
期待高手发表意见

网友C:
不太明白。

网友D:
等着高手呢~!

网友E:
我也到过,排除设备故障后,经仔细分析,发现所采取逐的措施,和故障现象原理,一点关系都面有,一直也搞不懂

网友F:
1 需要了解一下,设备的运行环境,   温度、湿度、粉尘、自然环境
2 设备 (电机)的清洁度,轴承润滑系统的润滑剂 --更换的时限
3 鼠笼式电动:查看转子是否存在断格情况、一般情况下简单处理可以防止

网友G:
路过  我想可能是电机的端盖有错位现象或轴承错位导致电机转子和定子卡死了啊 当你打开电机检查轴承又装好时就排除故障了啊    我想可能是哈  我修了5年电机啊

网友H:
粉尘等一些小杂质。就能变成电阻,长见识了

网友I:
天气的原因...

网友J:
支持10楼的观点

网友K:
这种事情见多了,我公司的制备仪经常出现离奇的故障,仔细检查每个部件都么有问题,但是就是不能正常的运行,在维修的过程中少做修正就OK

网友L:
我的一台2.2kw电机不转了,拆开检查线圈通,绝缘正常,就是不转。仔细一查发现电机外壳裂开,不通电时用手转正常,电源一接通产生单边磁拉力电机抱死,把裂口处理电机正常。

网友M:
抱住了,有时因减速机的齿轮油过稠,还卡死呢

网友N:
有的问题很奇怪的,今天我们办公室的空调就是这样,开机,空调制冷可以,制热就不行。我把插座拔下来,来回试了几次,问题排出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插座是没事的,电源也没有问题。

网友O:
时间问题
引用 网友N:
有的问题很奇怪的,今天我们办公室的空调就是这样,开机,空调制冷可以,制热就不行。我把插座拔下来,来回试了几次,问题排出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插座是没事的,电源也没有问题。
哈哈 你的问题是先开了冷再转热,你应该等一段时间再开热,这是空调设计需要的。没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