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如何连接?

楼主(2009-12-20):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想请教大家一下,PLC的外部是怎样连接的。详细到电源,保险丝之类的,谢谢!
补充:另外PLC的电源不是要24伏直流的么,但是电源不是220的吗?需要用到什么?

网友A:
PLC的工作电源有24伏直流的,也有交流220的,PLC输入的电源要用24伏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工作电源有24伏直流的,也有交流220的,PLC输入的电源要用24伏直流
我就是问的怎样得到24伏直流电的,另外PLC外部如何接线呢?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那种的PLC了
自带24V电源的可以用自身的电源
不带的你就要自备一个24V电源了
建议你多看一下PLC的说明书

网友C:
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接法~!

网友D:
要看使用手册,按实例再结合自己的控制,不难的

网友E:
看安装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F:
操作手册上有接线图。

网友G:
呵呵;如果型号后有带-D,是DC24V供电的;
如果是-A,则是AC100~240V供电,这种带有DC24V电源对外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如果型号后有带-D,是DC24V供电的;
如果是-A,则是AC100~240V供电,这种带有DC24V电源对外输出;
不好意思,什么意思?前者是不用配电源的吗?后者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一个是直接接AC100V~240V的,正常就是220V,输出DC24V电源是供外接接近开关用的。
另一个要配直流24V电源。

网友H:
前者你就配变压器喽,由AC220变成DC24,后者直接交流220直接接入,PLC的电源模块可以提供DC24。

网友I:
就是,看说明书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J:
买一个24v开关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