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

楼主(2009-12-20):
我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想请假各位师傅们
如何用一个启辉器一个20W的镇流器
控制两支10W 的灯管

网友A:
灯脚并联

网友B:
那还用问啊,并联灯脚不就好了吗,晕

网友C:
是分别控制还是集中控制?如集中控制的话就按楼上说的办,但要灯脚串联。如分别控制的话,就在灯脚上面接开关来控制是分别亮还是集中亮。分别亮时镇流器功率大了,影响灯管寿命

网友D:
好象最少要加一个启辉器才能实现。

网友E:
标准答案:不可能。
串联起辉电压不够,并联烧灯管

楼主:
上面说灯脚并联的朋友你可以自己去试试你看它会不会亮
他只会一直闪
那才叫晕

网友F:
5楼答的好,确实有道理,路过

网友G:
同意5楼!一个镇流器说白了就是不可以带两个灯管!兄弟有那么穷吗,要这么个省法!

网友H:
到底能不能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同意5楼!一个镇流器说白了就是不可以带两个灯管!兄弟有那么穷吗,要这么个省法!

买个集成的

网友J:
个人认为无法实现!

网友K:
并联就可以

网友L:
能。20W的灭蚊灯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M:
同意13楼的  我见过!!

网友N:
电子镇流器可以带两个灯管

网友O:
呵呵 大家问的问题都好普通

网友P:
可以带两个灯管管,但要用两个启辉器,灯脚串联,有的格栅 灯就 是这个作 的,启辉器用的是低压起辉器

网友Q:
启辉器可以共用的,就是用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R:
应该不能用的。

楼主:
我试过了确实是不行、
非得要两个镇流器

网友S:
不知道,没试用,不想烧东西,就想看看你们结论.

网友T:
集中控制是可以的。两支灯管串联。用110V的启辉器。我就接过的,我们公司是做外贸的,就有110V的启辉器

网友U(2010-02-25):
5楼正解

网友V:
俩整流器得了

网友W:
哪天我试试

网友X:
没有试过,不过想想应该不能并联使用的!

网友Y:
其实做个试验不就知道啦

网友Z:
串联用,火线--开关-----镇流器-------第一支光管灯丝串联------启辉器--------第二光管灯丝串联----零线

网友Z:
启辉器必须装在这个位置,并且只能用20W的

网友AA:
 按???
 搞夕过场...

网友AB(2012-11-21):
引用 网友N:
电子镇流器可以带两个灯管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