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棘手问题

楼主(2009-12-20):
大家好!我在工厂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几台小功率机器,220V  。维修时我把总开关拉下发现零线有220的电,送回开关一切正常。听人解释   模模糊糊的,有朋友能讲讲其中的道理吗?为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的火线有破口的地方,火线和零线有连的地方.

网友B:
不放炮吗?
引用 网友A:
你的火线有破口的地方,火线和零线有连的地方.

你用试电笔?
可能线路铺设时,进出在一起感应的。
零线不好,虚电,其他电器引起

网友C:
你是用什么量的零线有220V的电压 要是用电笔量的 我劝你用万用表再量  要是用万用表量的 那你 再找找事不是有回路的地方

网友D:
可以把线路改成单独供电。  像你说的应该是,其他供电线路的回路电(共用零线了)。

网友E:
你用电笔量一下开关下面的火线桩头看有没有电了吗?若有电, 可能你用的总开关是两极断路器,当拉下时火线这一路没有断开,造成零线上面有电。

网友F:
你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G:
学习了!

北京海潮LED显示屏

网友H:
如果你的开关是单线控制的,而且线路安装又是如下图所示的,你关了开关没有电才怪,建议把开关换成双线的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的线路不是单独供电,有可能是回路感应。

网友J:
和楼上一样  想法

网友K:
9楼的一语中的啊,呵呵,学习,如果开关关的是零线,那么关断之后,回路中是没了电流,但是电压还是存在的,所以量到220V电压

网友L:
你开关只断开了电源零线

网友M:
你用的是数显试电笔吧?用万用表在量一下,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N:
先用万用表测看是不是真的220,如果是那很可能有共用零线之嫌,绝不可能是连电混线,也不能是开关断零,因为楼主说了断的总开关。

网友O:
用摇表摇相线对地绝缘(断电)如某相线绝缘损坏,那么零线肯定会带220v电压

网友P:
应该是开关控制在了零线上了!感应电应该不会达到220V吧

网友Q:
从头看到尾,说的都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R:
开关接零了

网友S:
1,开关可能接的是零线
2,数子显示电笔数子万用表大多有误差,特别是显示电笔。用指针式万用表试试。

网友T:
呵呵,参与的人不少,没有一个人回答准确,电工真的难干?!

网友U:
你的开光有问题了,断零没断火。

网友V:
一句话,就是感应电。

网友W:
和楼上说的有可能控制的是零线,那样才会有电

网友X:
开关控制零线了。

网友Y:
楼主是用什么量的?最好是用万用表量下
第一种可能是开关控制的是零线,第二种那就是虚电了

网友Z:
零线断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开关是单线控制的,而且线路安装又是如下图所示的,你关了开关没有电才怪,建议把开关换成双线的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AB:
如果是单极开关,很可能接零了
如果是双极开关,应该是感应电,用电子电笔测有可能显示220V

网友AC:
是两相空开吗?如果零线没断是不在零线有电!如果是两相空开又没有其它的回路那可能就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AD:
说明零线共用,其他电路未断开

网友AE:
如果是单相空开,安装时接线正确,使用正常,现在才出现问题。可能是电源上一级检修时零线.火线接错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T:
呵呵,参与的人不少,没有一个人回答准确,电工真的难干?!
你说说我们听听

网友AG(2010-03-14):
同意34楼说法

网友AF:
引用 网友T:
呵呵,参与的人不少,没有一个人回答准确,电工真的难干?!
你根据什么说这句话,你说说看?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开关是单线控制的,而且线路安装又是如下图所示的,你关了开关没有电才怪,建议把开关换成双线的就可以了

正解
很实际的答案

网友AH: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接线时不合规范

网友AI:
是感应电,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两条线之间的电压,有220v,说明世好的,如果没有220v,说明是零线断了,零线断了用电笔测量就有感应电220v了。

网友AJ:
楼主说总开关拉下,应该是那种零火全断的开关吧。

网友AK:
你开关控制的是零线。 还有就是你的设备中最少有一台根别的零线接在一起了,但总零又是同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