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0):
一台X62W万能铣床,因升降台伞形齿轮脱落,请人修好后发现工作台的左右移动和升降移动的慢速移工作正常,就是快速移动不正常。

具体表现为装好工件,不能使用快速按钮把工件移到加工位置,只能用手摇到加工位置。到了加工位置,工作台可以正常自动慢速移运行加工工件。

检查:启动主轴电机,挂档后工作台可以自动按加工要求慢速移动(左右移动、上下移动),但按快速按钮,只听电机“呜、呜”几下,热继电器就跳脱,工作台动都不动,左右移动、上下移动都一样。

分析:由于慢速移正常,快速移不正常,而且电机表现为过载,可能是齿轮装配不好有卡死的可能,不排除电磁离合器不能闭合引起电机卡死过载。

由于本人没有拆过X62W,不知其内部机械结构怎样,在此请教修过这种铣床的朋友,如果电磁离合器(YA)坏了不吸合,也就是齿轮变比不变换,电机会不会有卡死过载的可能???

在此先谢谢各位回帖的朋友!!!!!!

网友A:
把快进电机的线脱开,按快速按钮,然后看看电机上有没有380V的电。如果缺相,查看KM3的线路。如果不缺相,查看电机,电机没事,修电磁离合部分。

网友B:
如j果电路能正常吸合一下,在快速时KM5吸合,驱动电磁离合器,连通快速齿轮带动工作台快速运行,这个装置相当于手动换挡一个道理。
上述故障,先查下离合线圈没有烧或者短路,正常阻值是很小的。这个线圈在左侧面打开可以看得到。如果线圈没有问题那就是机械部分出问题了,这要非常熟悉这种机器的人才能打开,一般机修是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修过的工作台的基本上是不用试了.
对于一般金属切削机床来说,X62W的机械部分和电路部分是最复杂的一种了。这种机器的年龄一般都和我差不多。有北京和昆明二种,基本上都是一个图纸。

网友A: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1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2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3

网友A: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4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5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6

网友A: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7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8
电气设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手册.part09

楼主:
回复lhlli
电机不会有事,因为快速与慢速都是同一个电机,同一套控制接触器,区别在于YA是否工作,所以不存在缺相的可能,谢谢!!!!

楼主:
回复wushulin
就是因为看不到离合器线圈是否有烧坏(可能性不大,因为烧坏了会烧保险丝),才只用分析的方法来判断故障的可能。

根据机械原理来分析,即使离合器线圈坏了,变速齿轮不会动作,电机也不会因此卡住不动而过载,应该还是慢速移动状态,所以怀疑齿轮卡死或者在修理升降伞形齿轮过程中变速箱的变数比弄错而使电机过载。

因为这里只我一个电工,没有机修工,要修机械问题只能请外人来修,所以一定要确认是机械故障才能请人来修!

谢谢!!

网友A:
图2  交流牵引电磁铁结构
1-导轨  2-缓冲垫  3-动铁芯  4-短路环  5-产品铭牌  6-磁轭
7-安装面  8-安装孔  9-线圈  10-导向件  11-引出线

水平工作台在左右、前后、上下任一个方向移动时,若按下SB5或SB6,KM6线圈通电,主电路中因KM6主触头闭合导致牵引电磁铁线圈YA通电,于是水平工作台接上快速离合器而朝所选择的方向快速移动。当SB5或SB6按钮松开时,快速移动停止并恢复慢速移动状态。牵引电磁铁的结构见图2。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是电磁离合器还是用的交流牵引电磁铁。把型号说一下。

网友C:
查看一下是否开快速的时候,慢走刀离合器未脱开。

楼主:
回复lhlli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还能找到说明书?能找到电路图就不错了。

因为拆解很麻烦,而我不是机修钳工,又从没有拆解过这种万能铣床,不敢乱拆。你想一想,原来就是升降伞形齿轮脱落,请专业的人来修,还给修成不能快速进给(估计齿轮变速比给弄错了),我这非专业,又非机修钳工更不敢拆了,现在只好请专业的钳工来修了。

那个电磁离合器不是你那个图的样子,即使我没看到过,但你那个样子的电磁线圈是不可能装进这台万能铣床内的。从电路原理图中看,应该是直入380V交流电压的。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A:
那就应该是电磁离合器的了。有时电磁离合器用铜电刷接触的部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相了
如果断相了的话,慢走刀就不会正常的了!!!!!!

快走刀和慢走刀都是同一个接触器供电,区别在于快走刀时YA(电磁离合器)动作带动齿轮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