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时钟问题

楼主(2009-12-21):
请问 是否能够 在程序内设置 时钟(非计时器) 并把时钟的 某一实时值导入程序内 运用  如果可以 请 指出大体方向

请赐教

网友A:
呵呵;时钟可用外部终端来设置;

网友B:
请问 是否能够 在程序内设置 时钟(非计时器) 并把时钟的 某一实时值导入程序内 运用  如果可以 请 指出大体方向
回复:可以查看三菱编程手册(因你在三菱论坛发问,故认为你用的为三菱PLC)关于时钟读写指令部分,可写你想要的时钟,当然也可读时钟的当前值。读出后可以用MOV指令写入数据寄存器进行保存。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你可以用传送指令和比较指令在数据区实现。

网友D:
你PLC的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