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各位前辈 早上好,我向大家请教个关于中断和子程序的问题  请问 定时中断和用定时器调用子程序 是否是一个概念 ,中断也是一个子程序吗? 这2者之间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存在于优先级的关系。

定时器调用子程序是最低级别的,能否互换取决于你的系统架构。

网友B:
可以查编程手册啊。中断程序的优先级要高于普通的子程序。地位上的不同啊

网友C:
中断要执行的早些。

网友D:
200中要自己设置。
300,400很多都是系统中断,调用特定的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