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9-12-21):
用于称重传感器的放大电路,一级为TLC2652,二级为OP07,再调的时候,输出不对,而且不接入信号的时候,管脚噪声十几个毫伏,能不能指教一下。
传感器供电电源直流 10V,满量程输出为18mv,输出为差分输出。[

楼主:
高手都没有空啊,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的比较器,应该可以接个调零电位器啊~!

网友A:
还有一点,看楼主的图,好象不是+10V啊,图上明明是一个双电源的运放,不知道是楼主说错了还是画错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
1.检查电源是否对称
2.检查电容是否有漏电,导致放大系数变化太大。

网友C:
看不懂,弱电搞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