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FX2N通用状态继电器用在顺序控制中是,如果S21置位后S20是不是复位了?
S20后接一个计数器复位指令,S20到S21的转换条件为X1,S21后接一个以定时器T1(K32000)为计数器C1(K9)服务,当按下X1后进入步S21,此时S20是什么状态,计数器能不能工作?

网友A:
S可以当做普通继电器用;
如果是在SFC图中,参考编程手册中步进阶梯图的部分;

网友B:
原问:FX2N通用状态继电器的问题?
FX2N通用状态继电器用在顺序控制中是,如果S21置位后S20是不是复位了?
S20后接一个计数器复位指令,S20到S21的转换条件为X1,S21后接一个以定时器T1(K32000)为计数器C1(K9)服务,当按下X1后进入步S21,此时S20是什么状态,计数器能不能工作?

回复:S21置位后S20理论上是马上复位,实际有一刹那的共同导通时间。三菱编程手册在SFC图编程中有一解释,看下图:
这是对我的回复的一个证明。至于下个问题,你最好画个图,看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实际的程序检验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没有PLC可以试?

网友D:
2楼说的对。

楼主:
我没有PLC可以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