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 交流

楼主(2009-12-21):
我们小区的主题公园里的草地灯漏电保护器推不上,大家有没有最简便的方法检修

网友A:
更换一个看行不行,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B:
查漏电点。

网友C:
先判断漏电保护器是否有问题再分别断开每一路,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D:
一路一路的查

网友E:
这个没有最简单的方法,可以采用1/2,再1/2,再1/2。。。。。的方法缩小范围。

网友F:
那摇表摇一下,一个一个摇.

网友G:
全断开,一根根的合闸

网友H:
一路一路查

网友I:
要检查线路的啊

楼主:
线路是地埋管,所以觉得麻烦

网友C:
但是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J:
再麻烦也得一路一路地排除,没有捷径可走。

先断开所有的负载,排除漏电开关问题,再一路一路地接上负载,接到哪路跳闸就处理那一路的线路,直到找到故障点为止。

网友K:
英雄所见略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