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请教师傅,三菱PLC控制台达伺服电机,每个工位转60度,怎样编程?

网友A:
呵呵;先算好脉冲与转角的对应关系;

网友B:
60度要多少脉冲你知不知道?
用定位指令发这么多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计算一下要转60度,要给电机发多少个脉冲

楼主:
在发脉冲时,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吗?

网友D:
六分之一的每转脉冲数,用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