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要求:有6台小车正在工作中,
不论在何种工作状态下,如果发生停电现象,得电后必须按复位按钮让6台小车都回到初始位置才能进行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要用什么元件和指令来实现这一步呢?

网友A:
用PLC比较简单,指令没有什么特别的,用SET和RST就行了,只要将六个小车到位信号作为小车回到初始位置的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PLC比较简单,指令没有什么特别的,用SET和RST就行了,只要将六个小车到位信号作为小车回到初始位置的复位信号。
刚才没讲清楚,是按复位按钮,小车开始回到初始位置,等到六个小车都到位后,产生一个到达位置信号,用这个信号作RST信号。

楼主:
复位是没有问题.
想问的是停电后来电用那个信号来SET.
按要求是停电后又来电只有按复位按钮才可以重新正常工作.

网友A:
是来电自动复位还是手动复位。

楼主:
必须手动复位?要求里有"必须"的词.

网友B:
取按键的脉冲信号,一旦按动复位的按钮,就得到一个脉冲,检测到脉冲,就让RST指令来清除其到位等信号。

网友A:
用外接按钮来SET 。

网友C:
PLC通电初始化产生一个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只能按复位按钮才能控制小车
小车回位后可以复位这个标志,此时可以用其他程序控制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通电初始化产生一个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只能按复位按钮才能控制小车
小车回位后可以复位这个标志,此时可以用其他程序控制小车

那每次开始工作都要按复位按钮了,而问题是处理工作过程中,当停电后又来电才要按复位按钮.

网友D:
小车使用什么驱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车使用什么驱动的啊

电机!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出的太泛泛了,你只要求做到这步?你打算使用什么设备完成这个流程?你要花多钱?这都是问题,你既可以用电子器件自己堆一个电路,也可以用继电器来完成,更可以使用单片机,或PLC。这主要是看你想花多钱,要做到什么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通电初始化产生一个标志,有了这个标志,只能按复位按钮才能控制小车
 小车回位后可以复位这个标志,此时可以用其他程序控制小车

那每次开始工作都要按复位按钮了,而问题是处理工作过程中,当停电后又来电才要按复位按钮.
再串个6小车的原点信号进去不就可以了吗?当PLC上电后只要6个小车有一个不在原点就要按复位键了。

网友G:
求助:发生停电现象,如何做到这一步?
要求:有6台小车正在工作中,
不论在何种工作状态下,如果发生停电现象,得电后必须按复位按钮让6台小车都回到初始位置才能进行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要用什么元件和指令来实现这一步呢?

大家不要跑题了,看好了是(发生停电现象,得电后必须按复位按钮让6台小车都回到初始位)很简单了用断电数据寄存器,小车动作时就发一个数据过去断电后数据寄存器还有数据就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这么麻烦,用传送指令+比较就可以完成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复位是没有问题.
想问的是停电后来电用那个信号来SET.
按要求是停电后又来电只有按复位按钮才可以重新正常工作.
难道说你的复位按钮只能使用RST指令而不允许使用SET指令吗?停电后又来电时小车的输出Y 也都无驱动。此时假如有部分小车不在原点,那就用你的复位按钮去SET没回原点的小车,待小车回原点后再顺便复位该小车的输出。

网友H:
加个复位按钮就让它回原位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I(2010-01-21):
1,你的小车的动力源是什么?伺服步进还是普通电机?不管用什么电机,都必须要在它们的行程上安装左/右极限开关以防止寻找初始位置时,电机冲出机械的最大行程外。
2,如果是伺服电机,则可以使用归原点指令,具体怎么编程要看你用什么控制器了。
  如果是步进或者普通电机,就只能参考三菱PLC用户手册中的寻原点步骤了。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上电无条件对所有寄存器的状态清零

网友J:
用M8002系统继电器常开触点后加处理功能实现,因为M8002是每次上电才通一次,只要检测到M8002有接通上升沿脉冲就说明机器有断电重启。

网友K:
什么都不用加,直接用现有的条件就可以完成,只是在程序编写的时候处理就可以了,既然通过软件就可以解决的饿问题,为什么要无谓的增加硬件成本来实现呢?

网友L(2010-08-12):
用M8002来SET你的复位键
M8002是PLC每次通电时就接通一次的继电器

网友M(2010-09-13):
简单,停电属异常停机,正常停机时编程使小车自动运行到原位再停。来电时,检测电源稳定一定时间后给出一个电源安定信号,结合手动复位按钮,当按下复位按钮时使小车动作,到达原位置时停车,并使原位置指示灯亮。

网友N:
学习中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