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以上为30KW直流调速电机的塑料挤出机,
问题如下       当开动直流电机时,电机就有不规则的抖动(有时10多秒,有时连住抖动)。抖动的瞬间电机会停止瞬间接着继续运行,观察控制电柜前安装的稳压器上的电流表,其中A,B,C,三相电流在抖动的瞬间电流表指针偏大电流方向摆动,然后再指向正常值。
                              本调速系统与电机是上海购进。
                                                   能解决此问题的师傅们。如果有十分把握的
                                                                      请联系本人(本人,机器在广州)QQ283331042。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缺相

网友B:
把电枢量一下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C:
我觉得是塑料挤出机本身的问题,空载试一下,再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轻微过载

网友E:
是啊,空载什么状态?

网友F:
确保电机,连线无问题,检查速度闭环,包括速度给定,速度反馈,电枢输出,励磁输出,是否为测速机反馈,注意检查测速机完好。

楼主:
空载结果一样,
三相电源并没有缺相,
空载的结果还是存在抖动,
只是相对来说情况轻微些.
能有十分把握的同志们请联系本人
重酬.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确保电机,连线无问题,检查速度闭环,包括速度给定,速度反馈,电枢输出,励磁输出,是否为测速机反馈,注意检查测速机完好。
如果你电机测量过没有问题,查给定是否稳定,再看速度反馈,如给定恒定,速度反馈波动较大,查测速反馈回路,回路无问题,更换测速发电机再试。

网友E:
这种东西都没在现场谁敢说有十足把握?,楼主开玩笑了~!只能给你点建议,自己去找~!

网友F:
没有下文了?!等楼主公布处理结果。

网友G:
感觉是不是电机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