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A:
用通讯模块啊,PLC可以和变频器直接通讯,就可以直接读出这些数据了

网友B:
楼上的方式可行,用485通讯,成本也不高,通讯监控电流电压值等
还可以通讯控制启动、停止等操作

网友C:
如果是FX2N的话,加一个ROM-1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