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强制

楼主(2009-12-21):
我用的FX1s对PLC选择强制输入输出为何不可以选?

网友A:
首先要在线,然后才能进行软元件测试。

楼主:
试了没用,不知如何对输入、输出点强制?

网友A:
你操作的对呀。

网友B:
怎么不可以法?我平时都是这样强制的呀

楼主:
可是y002没输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再试一试,肯定能行的。

楼主:
是不是在监控模式,选软件测试,试了N次了没有用。计算机xp系统重新安装过都没用

网友C:
怎么用来强制输入X,这是不行的,强制输出吧或是其他辅助继电器

楼主:
是不是要把PLC的开关达到停的位置才能强制?

网友C:
和PLC的拨吗开关没有关系

楼主:
我试了开关打到运行对PLC强制不了,用的FX1s

网友C:
都说了,对于输入信号不要强制,这个是对应实际的东西
输出可以强制,但要注意,不要和程序冲突,如果冲突了,虽然你强制了,但PLC执行程序后有可能马上被程序执行结果改变掉

楼主:
对呀我是强制的Y002,不过要感谢fymz78,我在PLC停的状态可以强制y002

网友C:
你的程序中虽然是强制了Y2,但是PLC还是在运行扫描执行程序,马上就会被你程序处理改变掉,你把程序中Y2前面的哪些条件去掉,再强制就可以了

网友D:
各位,我用仿真时,输入是可以强制为1的,不知你们为什么不能?

网友C:
仿真是可以强制输入,但联上PLC,因为PLC是在实际运行中,要处理实际的输入信号的,冲突了,你总不能PLC每次扫描都强制吧

网友D:
有了PLC联机还强制输入干嘛?呵呵

网友E:
你的操作时对的,应该可以强制的。要不是你的Y2线圈冲突了?

网友F:
我一直都是这样强制啊,尤其是输入位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G:
应当是fumz78所说对。

网友H:
强制输入X1是不行的,如果软件能做到可能给调试带来方便,或许是关于安全方向的考滤吧。

网友I:
就是这样强制没有了问题的哦

网友J:
输入强制只在上升沿有效/

网友K(2014-02-21):
回复 网友C:
支持楼主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