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1):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风机是被PLC控制的,风机有3种运行状态,是被PLC根据湿度探头的设置值与实际值的情况控制的。
A。常开。就是电源一直通不关。此时实际值远高于设置值。
B。间歇运行。就是电源以每秒一次的频率通断,风机就是在不断启动中,因为电是通、断、通……的形式的,所以没有达到全速运行。此时实际值与设置值相近,高不多。
C。常停。旅港是电源一直断开。此时实际值低与设置值

注:PLC输出信号到固态继电器。
我现在就是想把 B 状态也改成 A 状态,。也就是说只要实际值高于设置值就一直开。直到实际值低于设置值后就停。

现在问题是我无法改PLC(厂家加密的,我改不了),所以只能利用他原来的信号,从外围电路更改。

请问有什么样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再加个时间继电器,用PLC的输出接入这个继电器的输入,用个输入信号断开延时,延时时间大于间歇的时间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C:
应该用延时接通功能

网友D:
PLC输出只做为一个信号源。相当于一个常开的启动按钮开关,只要有一次信号就可以了,然后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让中间继电器自锁就行了。

网友E:
楼主说的A,B,C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要是开关量只取C信号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端接风机控制不就行了~!但是这样可能会一直工作在很频繁的开关状态~!不知道程序中有没有进行范围的设置?

网友C:
就不断开啦
引用 网友D:
PLC输出只做为一个信号源。相当于一个常开的启动按钮开关,只要有一次信号就可以了,然后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让中间继电器自锁就行了。

哈哈----直接短接输出不就得了,还省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时间继电器,用PLC的输出接入这个继电器的输入,用个输入信号断开延时,延时时间大于间歇的时间

大哥能够说详细点吗?需要哪些型号的东西,具体的接线方法?因为我不太懂工控呢~~只是自己遇上这麻烦问题了~~硬着头皮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输出只做为一个信号源。相当于一个常开的启动按钮开关,只要有一次信号就可以了,然后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让中间继电器自锁就行了。

这个方法——怎么让他停呢?怎么进入“C”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A,B,C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要是开关量只取C信号接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端接风机控制不就行了~!但是这样可能会一直工作在很频繁的开关状态~!不知道程序中有没有进行范围的设置?

没法只取 C 信号哦——因为PLC输出信号有一根线就有A、B、C三种信号哦~~他不是同时进行的啊,他是属于互锁型,同一时间只输出一种信号~~然后这一根线输出到固态继电器驱动风机。

其实 B 信号也就是A、C信号的复合罢了~~他不断的开和关

网友E:
这样行不行?
用延时继电器,设定时间超过你的B状态时间歇运动的时间,再用时间继电器的去控制电机?不过楼主说的我有点糊涂~!PLC直接输出到固态继电器?不知道你的固态继电器输入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还有就是PLC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延时继电器,设定时间超过你的B状态时间歇运动的时间,再用时间继电器的去控制电机?不过楼主说的我有点糊涂~!PLC直接输出到固态继电器?不知道你的固态继电器输入信号电压范围是多少?还有就是PLC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我现在暂时看不到固态继电器的电压范围,是欣灵的继电器,好像是到36V~

网友E:
是不是这样?
不过按你说的工作状态,应该是湿度在B范围内时,程序里做一个类似于这段程序来控制电机的启停时间~!
所以个人认为,你在外部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在大于启停时间,应该就行了~!

楼主:
今天打电话问了欣灵的技术人员,他们说只要设置了延时时间大于间歇时间就OK了~~~

网友F:
直接做一个转换开关供电给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想用他的就用他的,想用自己的就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