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如图,我做的实验,GP2500与三菱Q06H PLC做以太网通讯,图片显示的是PLC设置及依PROFACE官网上的连接手册的程序,对应设置GP2500。
GP的设置
SRC IP ADDRESS:192.168.132.33
SRC PORT NO. : 1025
DEST. IP ADDRESS: 192.168.132.18
SRC PORT NO.: 1025
PROTOCOL TYPE: UDP
GP2500的设置应该不会错,现在就是PLC的问题了,不知道我设置的OPEN SETINGS是否有错误,又或者是PLC程序有问题?
QJ71E71-100模块的起始I/O:40~5F
其中主要的语句:[DTO H4 H0 D2000 K6]
我的理解是 H4是QJ71E71-100模块的首地址,H0是网络号,K6就不怎么知道了(原程序是K1,我觉得我在第六个缓冲器用UDP传输,应为K6,不知是否正确)
现在GP2500显示异常:PLC COM.ERROR(02:FE:32)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DTO H4 H0 D2000 K6
H4是以太网模块的起始地址
H0是缓冲区号
K6是一次写入的数量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建议把触摸屏和PLC程序上传。有些地方你并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改了程序以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先说说我做的东西吧,我想通过以太网GP2500可以调用Q06H PLC的数据,我用Q TAG做了异常报警画面,可是现在仍然不能显示报警内容,
显示异常代码:PLC COM.ERROR(02:FE:32)
莫非,通讯程序不完整,还要写数据传送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在GP内部已经定义报警地址,是否就可以直接显示异常信息?

楼主:
GP的报警画面,调用PLC的数据

楼主:
然后这就是我依照手册上的程序,是否错了``还是说程序不完整?

楼主:
我选择在第6缓冲区用UDP通讯``

楼主:
GP的设置
SRC IP ADDRESS:192.168.132.33
SRC PORT NO. : 1025
DEST. IP ADDRESS: 192.168.132.18
SRC PORT NO.: 1025
PROTOCOL TYPE: UDP

楼主:
莫非这才是有效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程序以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先说说我做的东西吧,我想通过以太网GP2500可以调用Q06H PLC的数据,我用Q TAG做了异常报警画面,可是现在仍然不能显示报警内容,
显示异常代码:PLC COM.ERROR(02:FE:32)
莫非,通讯程序不完整,还要写数据传送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在GP内部已经定义报警地址,是否就可以直接显示异常信息?

因为没通讯上,所以报警信息不会被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择在第6缓冲区用UDP通讯``
关键的receive设置错误: PLC地址没填,端口号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的报警画面,调用PLC的数据
这个设置应该是正确的。 主要还是要解决GP与PLC的通讯问题。

网友B:
你可以用如下程序来测试通讯。

人机程序如下:

楼主:
风之力:
你好,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为了让我可以完成通讯,还特意给了TEST程序,我真的很感谢!
但是,我在用了你的TEST程序后,问题依然还存在,依照你的方法我在OPENING SETINGS新增加了一个RECEIVE缓冲区:
如图所示,缓冲区6和7是我所要用的,而1、2、3、8缓冲区是原先PLC里面就存在的(由于是在公司,此PLC还要与其他的设备(电脑、PLC)以太网连线,会有其他人修改或者增加程序),写了句测试用的语句:
然后在GP2500上也相应的做了点修改:

楼主:
我的GP画面:
B1:
B2:
报警编辑:

楼主:
然后我restart PLC和GP2500,但是在GP2500画面上出现了异常代码:
PLC COM.ERROR(02:FE:32)
我是用以太网传GP画面的:
现在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传画面以太网的Port:
和我设置PLC与GP2500通讯的Port:
但是我把两者改为相同,GP就会出现:PLC COM.ERROR(02:FE:0B)异常代码。
所以说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了,Q06HPLC与GP2500两者之间需不需要通讯程序,然后还要不要数据交换的程序,又或者需不需要打开、关闭Buffer的顺控程序?
真心希望你能继续的帮我排忧解惑,谢谢!

网友B:
你直接把我的test程序,下载到你的PLC和GP。
不要在你原来的程序上改。

楼主:
爲什麽我在原來的程序中新增SEND·RECEIVE緩衝區;而且GP裏面設置應該也是對的;那爲什麽還是不能建立通訊呢··
那您的意思是Q06H與GP2500通訊是不需要通訊程序;只要在GPPW裏面設置正確就可以了?;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把我的test程序,下载到你的PLC和GP。
不要在你原来的程序上改。

风之力:
     你好,我到现在还不能建立通讯的原因或许就是我在设置方面的错误吧`可以请你帮我检查下吗``
PLC程序:
GP2500:
由于此PLC里面还有些其他的东西,我不能把它格掉直接写入TEST程序,再者,我觉得如果各方面的设置正确,在原有程序的基础上修改应该也是可以建立通讯的。
希望你能继续的帮助我`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爲什麽我在原來的程序中新增SEND·RECEIVE緩衝區;而且GP裏面設置應該也是對的;那爲什麽還是不能建立通訊呢··
那您的意思是Q06H與GP2500通訊是不需要通訊程序;只要在GPPW裏面設置正確就可以了?;是這個意思嗎··
如图: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第8行,选择UDP协议,然后是同时发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我先去试试,不过我在昨天的摸索中又发现一个问题了`
由于Q06H PLC 、GP2500两者一直都没能建立通讯,所以就以太网诊断了一下
显示ERROR CODE ,查了下资料,知道了异常代码C013的意思:
不知道这与两者不能建立通讯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请 风之力 能一如既往的帮助我,谢谢!

楼主:
谢谢  风之力    这么不辞劳苦的帮助我,终于,我终于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讯了``真的非常感谢   风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风之力     这么不辞劳苦的帮助我,终于,我终于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通讯了``真的非常感谢   风之力````````````
最好能把你的解决方法在这里列出。以方便有类似问题的人。

楼主:
呵呵,其实也没什么的``依照你和资料上所说的``然后自己注意点细节就可以了`我一直通讯不上的原因是我的端口号设置错误了``换了个``就可以了``
谢谢  `风之力  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