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PLC的输入是用自带的24V电源好 还是用外接开关电源好呢?

网友A:
输入比较少可以用自带的,多了最好用外部的电源

网友B:
一般推荐是自备电源。..

网友C:
最好是外接开关电源,出故障了,更换方便,又便宜

网友D:
呵呵;单纯的接点信号可以用PLC上的电源;
如果有接近开头等最好用外部电源;

网友E:
赞成楼上的,我们也是外接开关电源。

网友F:
看来大伙意见基本一致,一般不要图省钱,PLC都买了还差个外置电源钱?外置电源的容量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要满足输入器件的要求,一般开关类的好说,传感器类的、键盘类的要好好查一下参数才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一直是用外接开关电源。

网友G:
如果能保证自带电源的安全就用自带的,如不能最好用外部的

网友H:
一般喜欢用外接电源

网友I:
如果容量允许,还是自带的方便可靠。

网友J:
赞同10楼的说法,只不过自带电源输出功率比较小,如果需要的总功率值比较大,最好使用外部电源。
内部电源也有自我保护功能,三菱FX系列,短路会出现PLC输入电源指示灯闪烁。

网友K:
推荐自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