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请教;PLC能否实现与LCD连接的;如何实现参数的设定等功能的

网友A:
只要控制器里面的对应的寄存器一样就可以设置

网友B:
用个小文本做,很简单的

网友C:
你说的LCD是什么?

网友D:
用触摸屏更方便、直观...

网友E:
用二个按钮,使用加减法方式。把开关开到相当的功能挡,按下这个功能的手动按钮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是还不会用触摸屏,后来会用触摸屏了,就没有做过了。

网友F:
首先你把电路设计好,连接正确,其余的就是按LCD的定义编程序了

网友G:
还是触摸屏省事,也不是太贵。

网友H:
有点浪费,用单片机,省钱啊

网友I:
还是用单片机吧省钱,要不你就用文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