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问题

楼主(2009-12-22):
你好。请问下谁帮忙下就是点击PLC  到传送部分程序  到PLC  然后会出现影响PLC问你是否继续。是。但下载程序时会出现  无法下载扩展函数。检查PLC DIP开关或设置。是怎么回事。请指教下。谢谢!
三菱,真诚为你服务!

网友A:
设置没有设好。具体要看PLC的型号,如C200的外面有开关可以调整,可以参考相应的用户手册。小型机一般是首先在线,然后点击PLC、编辑、设置,在扩展指令中选择用户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A:
另外,要将设置传送到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下载扩展函数。

网友B:
呵呵;下载时不要选扩展函数;

网友C:
扩展函数是什么?

网友A:
就是除基本指令以外的指令。

网友D:
PLC的型号设置的不匹配

网友E:
用不到的,不要一同下载

网友F:
程序中用到扩展指令了,PLC设置又不要他有效------改设置就欧克

网友B:
如果你用到扩展函数,需要把对应的DIP开关设成ON,这样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