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诸位:
     数控机床的学问很大,本人犹豫了再三,还是决定发上一个基础贴。因为它包含的知识和技能太多,我不懂得也太多。今天先说一下数控的基本概念吧:

一.概述
1.数控机床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科技与生产的发展,机械产品日益精密复杂,更新换代日趋频繁,要求加工设备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效率;另外,在产品加工过程中,单件小批量生产的零件约占机械加工总量的80%以上,加工这种品种多、批量少、形状复杂的零件也要求通用性和灵活性较高的加工设备。数控机床就是一种灵活、通用、高精度、高效率的“柔性”自动化生产设备。
数控机床是为了解决复杂型面零件加工的自动化而产生的。1948年,美国PARSONS公司在研制加工直升飞机叶片轮廓用检查样板的机床时,首先提出了数控机床的设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协助下,于1952年试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数控机床样机。后又经过三年时间的改进和自动程序编制的研究,数控机床进入实用阶段,市场上出现了商品化数控机床。1958年,美国KEANEY & TRECKER公司在世界上首先研制成功带有自动换刀装置的加工中心。
数控机床共经历了五代:

现今的数控机床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数控技术。
2.我国数控机床发展概况
我国于1958年开始研制数控机床,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简易的数控机床已在生产中广泛使用。它们以单板机作为控制核心,多以数码管作为显示器,用步进电动机作为执行元件。80年代初,由于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数控技术,使我国的数控机床在质量和性能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们具有完备的手动操作面板和友好的人机界面,可以配直流或交流伺服驱动,实现半闭环或闭环的控制,能对2~4轴进行联动控制,具有刀库管理功能和丰富的逻辑控制功能。90年代起,我国向高档数控机床方向发展。一些高档数控攻关项目通过国家鉴定并陆续在工程上得到应用。 航天I型、 华中Ⅰ型、华中-2000型等高性能数控系统,实现了高速、高精度和高效经济的加工效果,能完成高复杂度的五坐标曲面实时插补控制,加工出高复杂度的整体叶轮及复杂刀具。
3. 数控技术的基本概念
a)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技术:简称数控(NC)技术,指用数字化的信息对机床运动及加工过程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计算机数控技术称为CNC。
b)数控系统: 采用数控技术的控制系统。包括:数控装置、可编程序控制器、主轴驱动及进给装置等。
c)数控机床: 用数字技术实施加工控制的机床。
d)数控设备: 用数控技术实施加工控制的设备。如:数控机床,数控线切割机,数控绘图仪,数控刻字机。
e)数控技术涉及技术: 计算机控制技术、自动控制、电气传动、精密测量、机械加工、伺服驱动、管理信息。
二.数控机床的工作流程
1.程序的编制
在数控机床上加工零件,首先要根据零件图样,按规定的代码及程序格式将零件加工的全部工艺过程、工艺参数、位移数据和方向以及操作步骤等以数字信息的形式记录在控制介质上。这种从零件图样到制成控制介质的全部过程就是数控加工的程序编制。
2.输入
其任务是把零件程序、控制参数和补偿数据输入到数控装置中去。
输入方法有:纸带阅读机输入、键盘输入、磁带和磁盘输入、及通信方式输入。
输入工作方式有:边输入边加工、整个加工程序一次性输入到数控装置的内部存储器中。
3.译码
将程序段的加工信息和其它辅助信息翻译成计算机能识别的数据形式并存在指定的内存专用区域。译码过程中还要对程序段进行语法检查。
4.刀具补偿
其作用是把零件轮廓轨迹转换成刀具中心轨迹,运动加工出所要求的零件轮廓。
刀具补偿包括刀具半径补偿和刀具长度补偿。
5.插补
根据给定速度和给定轮廓线型的要求,在轮廓已知点之间,确定一些中间点的方法,即数据密化的过程。

6.位置控制和机床加工
   在每个采样周期内,将插补计算出的指令位置与实际反馈位置相比较,用其差值去控制伺服电动机,电动机使机床的运动部件带动刀具相对于工件按规定的轨迹和速度进行加工。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一. 数控机床的组成
数控机床一般由输入输出设备、数控装置、伺服系统、测量反馈装置和机床本体组成。
1. 输入输出设备
输入输出设备主要实现程序编制、程序和数据的输入以及显示、存储和打印。
2. 数控装置
数控装置是由一台专用计算机或通用计算机与输入输出接口板以及机床控制器所组成的控制装置。数控装置的功能有:1.多坐标控制;2.插补功能3.程序输入、编辑和修改功能;4.故障自诊断功能;5.补偿功能;6.信息转换功能;7.多种加工方式选择;8.辅助功能;9.显示功能;10.通信和联网功能。
3. 伺服系统
伺服系统是连接数控系统(CNC)和数控机床(主机)的关键部分,它接受来自数控系统的指令,经过放大和转换,驱动数控机床上的执行件(工作台或刀架)实现预期的运动。并将运动结果反馈回去与输入指令相比较,直至与输入指令之差为零,机床精确地运动到所要求的位置。
4. 测量反馈装置
用来测量速度和位移,并将信息反馈给数控装置,构成闭环控制系统。
5. 机床本体
机床本体指用于完成各种切削加工的机械部分,包括床身、立柱、主轴、进给机构等。
二. 数控机床的分类
1.按机械加工的运动轨迹分类
1.点位控制数控机床
此系统刀具从某一位置移到下一个位置的过程中,不考虑其运动轨迹,只要求刀具能最终准确到达目标位置。
特点:运动过程中不切削。通常采用快速驱近,减速定位的方法。
   典型机床:NC钻床,NC镗床,NC冲床。
2.直线控制数控机床
此系统不仅要保证点与点之间的准确定位,而且要控制两相关点之间的位移速度和路线,其路线一般是由平行于各坐标轴或与坐标轴成45度夹角的直线组成。
特点:运动过程中要切削,需具备刀具半径补偿功能和刀具长度补偿功能及主轴转速控制功能。
   典型机床:简易NC车床,简易NC铣床。
3.轮廓控制数控机床
数控系统能同时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轴,对位置及速度进行严格的不间断控制。
特点:具有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刀具补偿功能、机床轴向运动误差补偿、丝杠的螺距误差和齿轮的反向间隙误差补偿功能。
   典型机床:NC车床,NC铣床,加工中心。
2.按伺服系统的控制原理分类
1.开环控制数控机床

开环控制数控机床不带位置检测装置,也不将位移的实际值反馈回去与指令值进行比较修正,控制信号的流程是单向的。
使用功率步进电动机作为执行元件。数控装置每发出一个指令脉冲,经驱动电路功率放大后,就驱动步进电动机旋转一个角度,再由传动机构带动工作台移动。
该系统精度取决于:步进电机的步距精度和工作频率以及传动机构的传动精度,难于实现高精度加工。
优点:结构简单、成本较低,调试维修方便。
适用范围:对精度、速度要求不十分高的经济型、中小型数控系统。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2.闭环控制数控机床
这种系统带有位置检测装置,是将位移的实际值反馈回去与指令值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去控制,直至差值消除时才停止修正动作的系统。
安装在工作台上的位置检测装置把工作台的实际位移量转变为电量,反馈到控制器与指令信号相比较,得到的差值经过放大和变换,最后驱动工作台向减少误差的方向移动,直到差值为零,工作台才静止。
该系统精度取决于:理论上仅取决于测量装置的精度,消除了放大和传动部分的误差,间隙误差等的直接影响。
缺点:系统较复杂,调试和维修较困难,对检测元件要求较高,且有一定的保护措施、成本高。
适用范围:大型或比较精密的数控设备。
3.半闭环控制系统的数控机床
半闭环控制系统与闭环系统的不同之处仅在将检测元件装在传动链的旋转部位,它所检测得到的不是工作台的实际位移量,而是与位移量有关的旋转轴的转角量。(图1—5)
特点:精度比闭环差,但系统结构简单,便于调整,检测元件价格低,系统稳定性能好。
适用范围:广泛应用于中小型数控机床。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数控机床应用的特点
一.数控机床应用的特点
1. 加工精度高,产品质量稳定
精度可达到0.005~0.1mm。加工精度不受产品形状及其复杂程度的影响;自动化加工消除了人为误差,使同批产品加工质量更稳定。
2. 劳动生产率高
工序安排可相对集中,辅助设备比较简单,节省了生产准备时间,可缩短产品改型生产周期。节省检验时间;加工不同零件时,只需更换控制载体,节省了设备调整时间。
3. 加工零件的适应性强,灵活性好
   数控机床具有多坐标轴联动功能,能加工形状复杂的零件,并可按零件加工的要求变换加工程序,不必对加工设备作复杂的调整即可变更加工任务。
4. 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数控机床对零件的加工是按事先编好的程序自动完成的,操作者除了操作键盘、装卸零件、安装刀具、完成关键工序的中间测量以及观察机床的运行之外,不需要进行繁重的重复性手工操作,劳动强度与紧张程度均可大为减轻,劳动条件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5. 生产管理水平提高
用数控机床加工零件,能准确地计算零件的加工工时。并有效地简化了检验和工夹具、半成品的管理工作。这些特点都有利于使生产管理现代化,便于实现计算机辅助制造。
二.数控机床适用范围
数控机床适用于品种变换频繁、批量较小,加工方法区别大且复杂程度较高的零件。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数控机床的发展趋势
数控机床总的发展趋势是高速化、高精度化、高可靠性、多功能、复合化、智能化和开放式结构。主要发展动向是研制开发软、硬件都具有开发式结构的智能化全功能通用数控装置。
(1) 高速化与高精度化
高速化首先要求计算机系统读入加工指令数据后,能高速处理并计算出伺服系统的移动量,并要求伺服系统能高速做出反应。为使在极短的空程内达到高速度和在高行程速度情况下保持高定位精度,必须具有高加(减)速度和高精度的位置检测系统和伺服系统。另外,必须使主轴转速、进给率、刀具交换、托盘交换等各种关键部分实现高速化,并需重新考虑设备的全部特征。
   提高数控设备的加工精度,一般通过减少数控系统的控制误差和采用补偿技术来实现。
(2) 复合化
复合化包括工序复合化和功能复合化。工件在一台设备上一次装夹后,通过自动换刀等各种措施,来完成多种工序和表面的加工。在一台数控设备上能完成多工序切削加工的加工中心,可替代多机床的加工能力,减少半成品库存量,又能保证和提高形位精度,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工序界限和分开加工的工序规程。
(3) 智能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为适应制造业生产高度柔性化、自动化的需要,数控设备中引用了以下几种技术:自适应控制技术、专家系统、故障自诊断功能、智能化交流伺服驱动装置。
(4) 高柔性化
柔性指数控设备适应加工对象变化的能力。今天的数控机床对加工对象的变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在提高单机柔性化的同时,朝着单元柔性化和系统柔性化方向发展。
(5) 小型化
蓬勃发展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对CNC装置提出了小型化的要求,以便将机、电装置糅合为一体。
(6) 开放式体系结构
新一代的数控系统体系结构向开放式系统方向发展。很多数控系统开发厂家瞄准通用个人计算机所具有的开发性、低成本、高可靠性、软硬件资源丰富等特点,开发出基于PC的CNC。
二. 先进制造技术简介
加工中心、网络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单机数控向计算机控制的多机控制系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已经出现的计算机直接数控系统(DNC)、柔性制造系统(FMS)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就是以数控机床为基础的自动化生产系统。
1.计算机直接数控系统(DNC)
计算机直接数控系统:用一台中央计算机直接控制和管理一群数控设备进行零件加工或装配的系统,因此,也称它为计算机群控系统。在DNC系统中,各台数控机床都各自有独立的数控系统,并与中央计算机组成计算机网络,实现分级控制管理。中央计算机不仅用于编制零件的程序以控制数控机床的加工过程,而且能控制工件与刀具的输送,同时还具有生产管理、工况监控及刀具寿命管理等能力,形成了一条由计算机控制的数控机床自动生产线。
2.柔性制造单元(FMC)和柔性制造系统(FMS)
FMC:由加工中心(MC)与工件自动交换装置(AWC)组成,同时,数控系统还增加了自动检测与工况自动监控等功能,如工件尺寸测量补偿、刀具损坏和寿命监控等。柔性制造单元既可作为组成柔性制造系统的基础,也可用作独立的自动化加工设备。
   FMS是在DNC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高度自动化加工生产线,由数控机床、物料和工具自动搬运设备、产品零件自动传输设备、自动检测和试验设备等组成。这些设备及控制分别组成了加工系统、物流系统和中央管理系统。
   柔性制造系统是当前机械制造技术发展的方向,能解决机械加工中高度自动化和高度柔性化的矛盾,使两者有机地结合于一体。
3.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
CIMS:其核心是一个公用的数据库,对信息资源进行存储与管理,并与各个计算机系统进行通信。在此基础上,需要有三个计算机系统,一是进行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即CAD/CAM;二是计算机辅助生产计划与计算机生产控制系统,即CAP/CAC,此系统对加工过程进行计划、调度与控制,FMS是这个系统的主体:三是计算机工厂自动系统,它可以实现产品的自动装配与测试,材料的自动运输与处理等。在上述三个计算机系统外围,还需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市场预测,编制产品发展规划,分析财政状况和进行生产管理与人员管理。虽然CIMS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但数控机床仍然是CIMS不可缺少的基本工作单元。

网友A:
我修过沈阳数控车床大森系统。数控镗床西门子系统。

楼主:
您可要多关注,多支持一下,有了您的指导,我会更快的进步,先谢谢了。

楼主:
【编程的基础知识】
一.程序的结构
1.程序的构成
零件加工程序由程序号和若干个程序段组成。每个程序号由程序号地址码和程序的编号组成;每个程序段又由程序段号和若干个指令字组成,每个指令字由字母、符号、数字组成。每段程序由;结束。
2.程序段格式
程序段的长短、字数和字长都是可变的,字的排列顺序没有严格要求,不需要的字及与上一程序段相同的续效字可以不写。程序段一般格式为:
3.主程序和子程序
二.数控机床的坐标系
1.坐标轴的命名
坐标轴采用右手直角笛卡尔坐标系进行命名

1. 坐标轴的命名规定
(1)坐标系中的各个坐标轴与机床的主要导轨相平行。
(2) A、B、C分别表示绕X、Y、Z的轴线或绕与X、Y、Z轴线相平行的轴的转动。其正方向用右手螺旋定则确定。
(3)加工过程中不论是刀具移动还是工件移动,一律假定工件静止不动,而刀具在移动,并规定刀具远离工件的运动方向为坐标轴的正方向。
(4)如果把刀具看作静止不动,工件移动,那么在坐标轴的字母上加“′”,如 等;加“′”字母表示的工件运动正方向与不加“′”之同一字母表示的刀具运动方向相反。

网友A:
指导说不上,我是来学习的。谢谢版主啊。我只是修过。没有系统的学过。互相学习啊。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机床坐标系的确定方法

确定机床坐标轴时,一般先确定Z轴,再确定X轴和Y轴。
(1) Z轴。平行于机床主轴(传递切削动力)的轴线作为Z轴,刀具远离工件的方向为Z轴的正方向。
对于有主轴的机床:如卧式车床和立式升降台铣床等,以机床主轴轴线作为Z轴;
对于没有主轴的机床:如牛头刨床,规定垂直于装夹面的坐标轴为Z轴。
对于有几根主轴的机床:如龙门铣床,选择其中一个与工作台面相垂直的主轴为主要主轴,并以它来确定z轴方向。
(2) X轴。X轴位于水平面内,垂直于Z轴并平行于工件装夹面。
对于工件旋转的机床:如车床,X轴在工件的径向并平行于横向拖板,刀具离开工件旋转中心的方向是X轴的正方向。
对于刀具旋转的机床:若Z轴是水平的,如卧式铣床、镗床等,则从刀具(主轴)后端向工件方向看,X轴的正方向指向右边。若Z轴为垂直的,如立式铣床、钻床等,面对刀具(主轴)向立柱方向看,X轴的正方向指向右边。
对于无主轴的机床:如刨床等,则选定主要切削方向为X轴方向。
(3) Y轴。Y轴方向根据已选定的Z、X轴按右手直角笛卡尔坐标系来确定。
(4) A、B、C的转向。选定X、Y、Z坐标轴后,根据右手螺旋定则来确定A、B、C三个转动的正方向。
(5) 附加坐标。如果机床在基本的直角坐标系X、Y、Z外,另有轴线平行于它们的坐标系,则附加的直角坐标系指定为U、V、W和P、Q、R。

网友A:
我在修机床时,操作工经常说坐标点还是原点漂移了。不知他说的这个原点是机床特有的呢?还是软件定义的?或者是自己规定的呢?我只知道车床有各个方向的限位。这些限位和原点有没有关系?

楼主:
【也说数控机床的学习】数控基础教程
2. 工件坐标系与编程坐标系
1. 机床坐标系与机床原点及机床参考点
机床坐标系:数控机床安装调试时便设定好的固定坐标系,并设有固定的坐标原点,就是机床原点 (机械原点),定义是:数控机床进行加工运动的基准参考点
机床参考点 :用于对机床运动进行检测和控制的固定位置点。是机床坐标系中一个固定不变的极限点,其固定位置由各轴向的机械挡块来确定。对数控铣床、加工中心而言,机床参考点与机床原点重合,一般取在X、Y、Z坐标的正方向极限位置上;对数控车床(如图2-8),机床原点取在卡盘右端面与旋转中心线的交点之处,机床参考点在车刀退离主轴端面和旋转中心线最远的某一固定点。
2. 编程坐标系:编程人员根据零件图样及加工工艺等建立的坐标系。对一般零件,工件坐标系即为编程坐标系,工件原点亦即编程原点,用符号 表示。编程坐标系一般供编程使用,确定编程坐标系时不必考虑工件毛坯在机床上的实际装夹位置。编程原点应尽量选择在零件的设计基准或工艺基准上,编程坐标系中各轴的方向应该与所使用的数控机床相应的坐标轴方向一致,
3. 工件坐标系与工件原点
工件坐标系:以确定的工件原点为基准所建立的坐标系。工件原点 (程序原点),是指零件被装夹好后,相应的编程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
4. 机床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的关系
机床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的相应坐标轴一般相平行,方向也相同,但原点不同。工件原点与机床原点间的距离称为工件原点偏置,加工时,这个偏置值需预先输入到数控系统中

网友A:
看来他们说的原点漂移,应该是机床坐标原点漂移了。也就是机床原点。一个规定的机械原点。可是他们说回原点,象图上怎么能回原点呢?还是有些不明白。

楼主:
【回复lhlli】
您好!感谢您关注我的帖子。下面说一下您帖子中提的问题。
操作工所说的原点有三种,机床原点(用于对机床运动进行检测和控制的固定位置点。是机床坐标系中一个固定不变的极限点,其固定位置由各轴向的机械挡块来确定)是维修时大家考虑的,而编程原点和工件原点是一致的(对一般零件,工件坐标系即为编程坐标系,工件原点亦即编程原点),使用机床时理想状态是机床原点和编程原点和工件原点一致,但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达不到三者一致,所以产生了偏差,这个偏差编程时必须考虑进去,否则精度难以保证。至于操作工所说的原点漂移指的应该这个偏差变了,不知这个说法对否?请指教。

楼主:
【回复lhlli】
来他们说的原点漂移,应该是机床坐标原点漂移了。也就是机床原点。一个规定的机械原点。可是他们说回原点,象图上怎么能回原点呢?还是有些不明白。
您上面说的机床原点漂移后和原来的编程原点(即工件原点)之间出现了偏差是漂移的原因,他们说的回原点应该是回编程原点吧?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3.绝对坐标系与相对坐标系
绝对坐标系:所有坐标值均从坐标原点计量的坐标系。所用的编程指令称为绝对指令。绝对坐标常用X、Y、Z代码表示。
增量坐标系:运动轨迹的终点坐标值相对于起点计量的坐标系,其坐标原点是移动的。所用的编程指令称为增量指令。增量坐标常用U、V、W代码表示。

加工直线AB,在绝对坐标系中表示B点坐标值:XB=30,YB=50;在增量坐标系中表示B点坐标值为:UB=20,VB=30。
4.最小设定单位与编程尺寸的表示法
最小设定单位:数控系统能实现的最小位移量,又称脉冲当量(0.01~0.0001㎜)。编程时,所有的编程尺寸都应转换成与最小设定单位相对应的数量。
编程尺寸有两种表示法:○1 以最小设定单位为最小单位来表示;
○2 以毫米为单位,以有效位小数来表示。
如:X=524.295㎜,Y=36.52㎜,最小设定单位为0.01㎜,则:
○1 法表示:X52430  Z3652
○2 法表示:X524.30  Z36.52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功能指令简介
程序段中的指令字可分为尺寸字和功能字(功能指令),功能指令可分为:准备功能G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以及F、S、T指令。
1.准备功能G指令
准备功能G指令:使机床或数控系统建立起某种加工方式的指令。
模态代码(续效代码):该代码在一个程序段中被使用后就一直有效,直到出现同组中的其它任一G代码时才失效。
非模态代码(非续效代码):只在有该代码的程序段中有效的代码。
G指令通常位于程序段中尺寸字之前。
例2  N010  G90  G00  X16  S600  T01  M03;
N020  G01  X8   Y6  F100;
N030       X0    Y0;
N010程序段中,G90,G00都是续效代码,但他们不属于同一组,故可编在同一程序段中;N020中出现G01,同组中的G00失效,G90不属同一组,所以继续有效;N030程序段的功能和N020程序段相同,因G01是续效代码,继续有效,不必重写。
2.辅助功能M指令
辅助功能指令:主要用于机床加工操作时的工艺性指令。M指令也有续效指令和非续效指令。
1、程序停止指令(M00)。M00实际上是一个暂停指令。程序运行停止后,模态信息全部被保存,利用机床的“启动”键,可使机床继续运转。该指令经常用于加工过程中测量工件的尺寸、工件调头、手动变速等固定操作。
2、选择停止指令(M01)。该指令的作用和M00相似,但它必须是在预先按下操作面板上的“选择停止”按钮并执行到M01指令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执行程序。如果不按下“选择停止”按钮,M01指令无效,程序继续执行。该指令常用于工件关键性尺寸的停机抽样检查等,当检查完毕后,按“启动”键可继续执行以后的程序。
3、程序结束指令(M02)。当全部程序结束后,用此指令可使主轴、进给及切削液全部停止,并使机床复位。
4、与主轴有关的指令(M03、M04、M05)。M03表示主轴正转,M04表示主轴反转。所谓主轴正转,是从主轴向Z轴正向看,主轴顺时针转动;而反转时,观察到的转向则相反。M05为主轴停止,它是在该程序段其它指令执行完后才执行的。
5、换刀指令(M06)。M06是手动或自动换刀指令。它不包括刀具选择功能,常用于加工中心换刀前的准备工作。
6、与切削液有关的指令(M07、M08、M09)。M07、M08为切削液开,M09为切削液关。
7、运动部件夹紧与松开(M10、M11)。M10为运动部件的夹紧,M11为运动部件的松开。
8、程序结束指令(M30)。M30与M02基本相同,但M30能自动返回程序起始位置,为加工下一个工件作好准备。
3. F、S、T指令
1、进给速度指令(F)。用进给速度指令用字母F及其后面的若干位数字来表示,单位为mm/min或mm/r。例如,F150表示进给速度为150mm/min。
2、主轴转速指令(S)。用字母S及其后面的若干位数字来表示,单位为r/min。例如,S300表示主轴转速为300r/min。
   3、刀具号指令(T)。在自动换刀的数控机床中,该指令用以选择所需的刀具号和刀补号。刀具用字母T及其后面的两位或四位数字表示。如T06表示6号刀具,T0602表示6号刀具选用2号刀补号。

网友A:
车床加工时,加工出来的活,有时差一点,达不到要求,操作工往往说机床坏了。说原点不知道怎么就不准了。加工出的活有问题。这时就修机床。可能如你所说。有时可能是机床坐标原点不准,有时是系统参数偏差。有些明白了。谢谢啊。

楼主:
您不必客气,经常光顾我的帖子发表一下看法就行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不必客气,经常光顾我的帖子发表一下看法就行了,呵呵。
那是肯定的。哈哈。

楼主:
【数控机床基础教程】
以世纪星车床数控系统(HNC-21/22T)为例说一下编程方法:
1、工件坐标系是编程人员在编程时使用的,编程人员选择工件上的某一已知点为原点(也称程序原点),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称为工件坐标系。工件坐标系一旦建立便一直有效,直到被新的工件坐标系所取代。
工件坐标系的原点选择要尽量满足编程简单,尺寸换算少,引起的加工误差小等条件。一般情况下,程序原点应选在尺寸标注的基准或定位基准上。对车床编程而言,工件坐标系原点一般选在,工件轴线与工件的前端面、后端面、卡爪前端面的交点上。
对刀点是零件程序加工的起始点,对刀的目的是确定程序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对刀点可与程序原点重合,也可在任何便于对刀之处,但该点与程序原点之间必须有确定的坐标联系。
可以通过CNC将相对于程序原点的任意点的坐标转换为相对于机床零点的坐标。
加工开始时要设置工件坐标系,用G92指令可建立工件坐标系;用G54~G59及刀具指令可选择工件坐标系。

2、零件程序的结构

一个零件程序是一组被传送到数控装置中去的指令和数据。
一个零件程序是由遵循一定结构、句法和格式规则的若干个程序段组成的,而每个程序段是由若干个指令字组成的。

3、指令字的格式
一个指令字是由地址符(指令字符)和带符号(如定义尺寸的字)或不带符号(如准备功能字G代码)的数字数据组成的。
程序段中不同的指令字符及其后续数值确定了每个指令字的含义。在数控程序段中包含的主要指令字符如表所示。

楼主:
续上贴:
1、程序段的格式
一个程序段定义一个将由数控装置执行的指令行。
程序段的格式定义了每个程序段中功能字的句法,如图示。
2、程序的一般结构
一个零件程序必须包括起始符和结束符。
一个零件程序是按程序段的输入顺序执行的,而不是按程序段号的顺序执行的,但书写程序时,建议按升序书写程序段号。
3、华中世纪星数控装置HNC-21T的程序结构:
程序起始符:%(或O)符,%(或O)后跟程序号;
程序结束:M02或M30;
注释符:括号( )内或分号;后的内容为注释文字;
4、程序的文件名
CNC装置可以装入许多程序文件,以磁盘文件的方式读写。文件名格式为(有别于DOS的其他文件名):
O××××(地址O后面必须有四位数字或字母)
本系统通过调用文件名来调用程序,进行加工或编辑。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辅助功能M代码
辅助功能由地址字M和其后的一或两位数字组成,主要用于控制零件程序的走向,以及机床各种辅助功能的开关动作。
M功能有非模态M功能和模态M功能二种形式。
 非模态M功能 (当段有效代码) :只在书写了该代码的程序段中有效;
 模态M功能(续效代码):一组可相互注销的M功能,这些功能在被同一组的另一个功能注销前一直有效。
模态M功能组中包含一个缺省功能(见表3.1),系统上电时将被初始化为该功能。
另外,M功能还可分为前作用M功能和后作用M功能二类。
 前作用M功能:在程序段编制的轴运动之前执行;
 后作用M功能:在程序段编制的轴运动之后执行。
华中世纪星HNC-21T数控装置M指令功能如表所示(  标记者为缺省值):

其中:
 M00、M02、M30、M98、M99用于控制零件程序的走向,是CNC内定的辅助功能,不由机床制造商设计决定,也就是说,与PLC程序无关;
 其余M代码用于机床各种辅助功能的开关动作,其功能不由CNC内定,而是由PLC程序指定,所以有可能因机床制造厂不同而有差异(表内为标准PLC指定的功能),请使用者参考机床说明书
CNC内定的辅助功能
(1) 程序暂停M00
当CNC执行到M00指令时,将暂停执行当前程序,以方便操作者进行刀具和工件的尺寸测量、工件调头、手动变速等操作。
暂停时,机床的进给停止,而全部现存的模态信息保持不变,欲继续执行后续程序,重按操作面板上的“循环启动”键。
M00为非模态后作用M功能。
(2) 程序结束M02
M02一般放在主程序的最后一个程序段中。
当CNC执行到M02指令时,机床的主轴、进给、冷却液全部停止,加工结束。
使用M02的程序结束后,若要重新执行该程序,就得重新调用该程序,或在自动加工子菜单下按子菜单F4键(请参考HNC-21T操作说明书),然后再按操作面板上的“循环启动”键。
M02为非模态后作用M功能。。
(3) 程序结束并返回到零件程序头M30
M30和M02功能基本相同,只是M30指令还兼有控制返回到零件程序头(%)的作用。
使用M30的程序结束后,若要重新执行该程序,只需再次按操作面板上的“循环启动”键。
(4) 子程序调用M98及从子程序返回M99
M98用来调用子程序。
M99表示子程序结束,执行M99使控制返回到主程序。
(i) 子程序的格式
%****
……
M99
在子程序开头,必须规定子程序号,以作为调用入口地址。在子程序的结尾用M99,以控制执行完该子程序后返回主程序。
(ii) 调用子程序的格式
M98 P_ L_
P:被调用的子程序号
L:重复调用次数
注:可以带参数调用子程序,请参考附录1。
G65指令的功能和参数与M98相同。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这是一个程序的例子:
%3110                   (主程序程序名)
N1 G92 X16 Z1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的位置)
N2 G37 G00 Z0 M03        (移到子程序起点处、主轴正转)
N3 M98 P0003 L6          (调用子程序,并循环6次)
N4 G00 X16 Z1            (返回对刀点)
N5 G36                  (取消半径编程)
N6 M05                 (主轴停)
N7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0003                  (子程序名)
N1 G01 U-12 F100        (进刀到切削起点处,注意留下后面切削的余量)
N2 G03 U7.385 W-4.923 R8(加工R8园弧段)
N3 U3.215 W-39.877 R60  (加工R60园弧段)
N4 G02 U1.4 W-28.636 R40(加工切R40园弧段)
N5 G00 U4              (离开已加工表面)
N6 W73.436             (回到循环起点Z轴处)
N7 G01 U-4.8 F100       (调整每次循环的切削量)
N8 M99                (子程序结束,并回到主程序)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1、PLC设定的辅助功能
(1) 主轴控制指令M03、M04、M05
M03启动主轴以程序中编制的主轴速度顺时针方向(从Z轴正向朝Z轴负向看)旋转。
M04启动主轴以程序中编制的主轴速度逆时针方向旋转。
M05使主轴停止旋转。
M03、M04为模态前作用M功能;M05为模态后作用M功能,M05为缺省功能。
M03、M04、M05可相互注销。
(2) 冷却液打开、停止指令M07、M08、M09
M07、M08指令将打开冷却液管道。
M09指令将关闭冷却液管道。
M07、M08为模态前作用M功能;M09为模态后作用M功能,M09为缺省功能。
主轴功能S、进给功能F和刀具功能T
3.2.1 主轴功能S
主轴功能S控制主轴转速,其后的数值表示主轴速度,单位为转/每分钟(r/min)。
恒线速度功能时S指定切削线速度,其后的数值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G96恒线速度有效、G97取消恒线速度)
S是模态指令,S功能只有在主轴速度可调节时有效。
S所编程的主轴转速可以借助机床控制面板上的主轴倍率开关进行修调。

楼主:
【数控机床基础教程】
1.进给速度F
F指令表示工件被加工时刀具相对于工件的合成进给速度,F的单位取决于G94(每分钟进给量mm/min)或G95(主轴每转一转刀具的进给量mm/r)。
使用下式可以实现每转进给量与每分钟进给量的转化。
       fm=fr×S
fm:每分钟的进给量:(mm/min )
fr:每转进给量:(mm/r )
S:主轴转数,(r/min)
当工作在G01,G02或G03方式下,编程的F一直有效,直到被新的F值所取代,而工作在G00方式下,快速定位的速度是各轴的最高速度,与所编F无关。
借助机床控制面板上的倍率按键,F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倍率修调。当执行攻丝循环G76、G82,螺纹切削G32时,倍率开关失效,进给倍率固定在100%。
[注] 1、当使用每转进给量方式时,必须在主轴上安装一个位置编码器。
2、直径编程时,X轴方向的进给速度为:半径的变化量/分、半径的变化量/转。
2.刀具功能(T机能)
T代码用于选刀,其后的4位数字分别表示选择的刀具号和刀具补偿号。T代码与刀具的关系是由机床制造厂规定的,请参考机床厂家的说明书。
执行T指令,转动转塔刀架,选用指定的刀具。
当一个程序段同时包含T代码与刀具移动指令时:先执行T代码指令,而后执行刀具移动指令。
T指令同时调入刀补寄存器中的补偿值。

网友B:
我们公司生产汽车齿轮箱,主要使用法拉科和西门子系统,三菱系统比较少,国产系统用在简易机床上。机床比较全面。

楼主:
以后的帖子,有专门针对西门子的和法拉克的,请关注。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准备功能G指令由G后一或二位数值组成,它用来规定刀具和工件的相对运动轨迹、机床坐标系、坐标平面、刀具补偿、坐标偏置等多种加工操作。
G功能根据功能的不同分成若干组,其中00组的G功能称非模态G功能,其余组的称模态G功能。
 非模态G功能:只在所规定的程序段中有效,程序段结束时被注销;
 模态G功能:一组可相互注销的G功能,这些功能一旦被执行,则一直有效,直到被同一组的G功能注销为止。
模态G功能组中包含一个缺省G功能,上电时将被初始化为该功能。
没有共同地址符的不同组G代码可以放在同一程序段中,而且与顺序无关。例如,G90、G17可与G01放在同一程序段。
华中世纪星HNC-21T数控装置G功能指令见表

注意:
[1] 00组中的G代码是非模态的,其他组的G代码是模态的;
[2]   标记者为缺省值。
有关单位设定的G功能
(1) 尺寸单位选择G20,G21
格式: G20
G21
说明:G20:英制输入制式;
G21:公制输入制式;
两种制式下线性轴、旋转轴的尺寸单位如表3.3所示。
表3.3  尺寸输入制式及其单位
线性轴 旋转轴
英制(G20) 英寸 度
公制(G21) 毫米 度
G20、G21为模态功能,可相互注销,G21为缺省值。
(2) 进给速度单位的设定G94、G95
格式: G94 [ F_ ];
G95 [ F_ ];
说明:
G94:每分钟进给;
G95:每转进给。
G94为每分钟进给。对于线性轴,F的单位依G20/G21的设定而为mm/min或in/min;对于旋转轴,F的单位为度/min。
G95为每转进给,即主轴转一周时刀具的进给量。F的单位依G20/G21的设定而为mm/r或in/r。这个功能只在主轴装有编码器时才能使用。
G94、G95为模态功能,可相互注销,G94为缺省值。
有关坐标系和坐标的G功能
(1) 绝对值编程G90与相对值编程G91
格式:
G90
G91
说明:
G90:绝对值编程,每个编程坐标轴上的编程值是相对于程序原点的。
G91:相对值编程,每个编程坐标轴上的编程值是相对于前一位置而言的,该值等于沿轴移动的距离。
绝对编程时,用G90指令后面的X、Z表示X轴、Z轴的坐标值;
增量编程时, 用U、W 或G91指令后面的X、Z表示X轴、Z轴的增量值;
其中表示增量的字符U、W不能用于循环指令G80、G81、G82、G71、G72、G73、G76程序段中,但可用于定义精加工轮廓的程序中
G90、G91为模态功能,可相互注销,G90为缺省值。

楼主:
续上贴:
选择合适的编程方式可使编程简化。当图纸尺寸由一个固定基准给定时,采用绝对方式编程较为方便;而当图纸尺寸是以轮廓顶点之间的间距给出时,采用相对方式编程较为方便。
G90、G91可用于同一程序段中,但要注意其顺序所造成的差异。
(2) 坐标系设定G92
格式:G92  X_ Z_
说明:
X、Z:对刀点到工件坐标系原点的有向距离。
当执行G92  X   Z 指令后,系统内部即对( , )进行记忆,并建立一个使刀具当前点坐标值为( , )的坐标系,系统控制刀具在此坐标系中按程序进行加工。执行该指令只建立一个坐标系,刀具并不产生运动。G92指令为非模态指令,
执行该指令时,若刀具当前点恰好在工件坐标系的 和 坐标值上,既刀具当前点在对刀点位置上,此时建立的坐标系即为工件坐标系,加工原点与程序原点重合。若刀具当前点不在工件坐标系的 和 坐标值上,则加工原点与程序原点不一致,加工出的产品就有误差或报废,甚至出现危险。因此执行该指令时,刀具当前点必须恰好在对刀点上即工件坐标系的 和 坐标值上,
由上可知要正确加工,加工原点与程序原点必须一致,故编程时加工原点与程序原点考虑为同一点。实际操作时怎样使两点一致,由操作时对刀完成。

例如,图示坐标系的设定,当以工件左端面为工件原点时,应按下行建立工件坐标系。
G92 X180 Z254;
当以工件右端面为工件原点时,应按下行建立工件坐标系。
G92 X 180 Z44;
显然,当 、 不同,或改变刀具位置时,既刀具当前点不在对刀点位置上,则加工原点与程序原点不一致。因此在执行程序段G92 X  Z 前,必须先对刀。
   X、Z值的确定,即确定对刀点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值。其选择的一般原则为:
1、方便数学计算和简化编程;
2、容易找正对刀;
3、便于加工检查;
4、引起的加工误差小;
5、不要与机床、工件发生碰撞;
6、方便拆卸工件;
7、空行程不要太长;

楼主:
坐标系选择G54~G59

说明:
G54~G59是系统预定的6个坐标系,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
加工时其坐标系的原点,必须设为工件坐标系的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否则加工出的产品就有误差或报废,甚至出现危险。
这6个预定工件坐标系的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值(工件零点偏置值)可用MDI方式输入,系统自动记忆。
工件坐标系一旦选定,后续程序段中绝对值编程时的指令值均为相对此工件坐标系原点的值。
G54~G59为模态功能,可相互注销,G54为缺省值。

如图所示,使用工件坐标系编程:要求刀具从当前点移动到A点,再从A点移动到B点。

楼主:
续上贴:
注意:
1、使用该组指令前,先用MDI方式输入各坐标系的坐标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2、使用该组指令前,必须先回参考点
直接机床坐标系编程G53
G53是机床坐标系编程,在含有G53的程序段中,绝对值编程时的指令值是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坐标值。其为非模态指令。
直径方式和半径方式编程
格式:
G36
G37
说明:
G36        直径编程
G37        半径编程
数控车床的工件外形通常是旋转体,其X轴尺寸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指定:直径方式和半径方式。G36为缺省值,机床出厂一般设为直径编程
按同样的轨迹分别用直径、半径编程,加工下图工件:

注意:1、在直径编程下,应注意有一定条件
2、使用直径、半径编程时,系统参数设置要求与之对应

楼主:
【数控基础教程】
1、进给控制指令
(1) 快速定位G00
格式:G00  X(U)_   Z(W)_
说明:
X、Z:为绝对编程时,快速定位终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为增量编程时,快速定位终点相对于起点的位移量;
G00指令刀具相对于工件以各轴预先设定的速度,从当前位置快速移动到程序段指令的定位目标点。
G00指令中的快移速度由机床参数“快移进给速度”对各轴分别设定,不能用F  规定。
G00一般用于加工前快速定位或加工后快速退刀。
快移速度可由面板上的快速修调按钮修正。
G00为模态功能,可由G01、G02、G03或G32功能注销。
注意:
在执行G00指令时,由于各轴以各自速度移动,不能保证各轴同时到达终点,因而联动直线轴的合成轨迹不一定是直线。操作者必须格外小心,以免刀具与工件发生碰撞。常见的做法是,将X 轴移动到安全位置,再放心地执行G00指令。
线性进给G01
2、线性进给
格式: G01  X(U)_   Z(W)  _  F_  ;
说明:
X、Z:为绝对编程时终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为增量编程时终点相对于起点的位移量;
F_:合成进给速度。
G01指令刀具以联动的方式,按F规定的合成进给速度,从当前位置按线性路线(联动直线轴的合成轨迹为直线)移动到程序段指令的终点。
G01是模态代码,可由G00、G02、G03或G32功能注销。

楼主:
如图所示,用直线插补指令编程。

%3305
N1 G92 X100 Z10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的位置)
N2 G00 X16 Z2 M03  (移到倒角延长线,Z轴2mm处)
N3 G01 U10 W-5 F300 (倒3×45°角)
N4 Z-48             (加工Φ26外圆)
N5 U34 W-10        (切第一段锥)
N6 U20 Z-73         (切第二段锥)
N7 X90              (退刀)
N8 G00 X100 Z10     (回对刀点)
N9 M05             (主轴停)
N10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好好学学!

楼主:
圆弧进给G02/G03:
格式:
说明:
G02/G03指令刀具,按顺时针/逆时针进行圆弧加工。
圆弧插补G02/G03的判断,是在加工平面内,根据其插补时的旋转方向为顺时针/逆时针来区分的。加工平面为观察者迎着Y轴的指向,所面对的平面。见图

G02: 顺时针圆弧插补(如上图所示);
G03: 逆时针圆弧插补(如上图所示);
X、 Z: 为绝对编程时,圆弧终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 为增量编程时,圆弧终点相对于圆弧起点的位移量;
I、 K:圆心相对于圆弧起点的增加量(等于圆心的坐标减去圆弧起点的坐标,如下图所示) ,在绝对、增量编程时都是以增量方式指定,在直径、半径编程时I都是半径值
R:   圆弧半径,
F:   被编程的两个轴的合成进给速度;

注意:
(1) 顺时针或逆时针是从垂直于圆弧所在平面的坐标轴的正方向看到的回转方向;
(2) 同时编入R与I、K时,R有效。

楼主:
例6.如图所示,用圆弧插补指令编程。
%3308
N1 G92 X40 Z5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的位置)
N2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旋转)
N3 G00 X0          (到达工件中心)
N4 G01 Z0 F60       (工进接触工件毛坯)
N5 G03 U24 W-24 R15 (加工R15圆弧段)
N6 G02 X26 Z-31 R5  (加工R5圆弧段)
N7 G01 Z-40         (加工Φ26外圆)
N8 X40 Z5           (回对刀点)
N9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倒角加工
(3) 倒角加工

单元一
格式:G01 X(U)____ Z(W)____C____;
说明:该指令用于直线后倒直角,指令刀具从A点到B点,然后到C点(见图)。
X、Z:绝对编程时,为未倒角前两相邻程序段轨迹的交点G的坐标值;
U、W:增量编程时,为G点相对于起始直线轨迹的始点A点的移动距离。
C:    倒角终点C,相对于相邻两直线的交点G的距离。
单元二
格式:G01 X(U)____ Z(W)____R____;
说明:该指令用于直线后倒圆角,指令刀具从A点到B点,然后到C点(见图)。
X、Z: 绝对编程时,为未倒角前两相邻程序段轨迹的交点G的坐标值;
U、W:增量编程时,为G点相对于起始直线轨迹的始点A点的移动距离。
R:是倒角圆弧的半径值。

网友D:
这些都有资料  就是不懂宏程序的编制   谢谢啊!!!

楼主:
楼上留心,在后面会有,先发的话会打乱顺序。
续上贴:
单元三
格式:格式:
说明:该指令用于圆弧后倒直角,指令刀具从A点到B点,然后到C点。
X、Z: 绝对编程时,为未倒角前圆弧终点G的坐标值;
U、W: 增量编程时,为G点相对于圆弧始点A点的移动距离。
R:     是圆弧的半径值。
  RL=:   是倒角终点C,相对于未倒角前圆弧终点G的距离。
单元四
格式:格式:
说明:该指令用于圆弧后倒圆角,指令刀具从A点到B点,然后到C点。
X、Z: 绝对编程时,为未倒角前圆弧终点G的坐标值;
U、W:增量编程时,为G点相对于圆弧始点A点的移动距离。
R:是圆弧的半径值。
  RC=:是倒角圆弧的半径值。

楼主:
用倒角指令编程。
%3310
N1 G00 U-70 W-10   (从编程规划起点,移到工件前端面中心处)
N2 G01 U26 C3 F100 (倒3×45°直角)
N3 W-22 R3         (倒R3圆角)
N4 U39 W-14 C3     (倒边长为3等腰直角)
N5 W-34            (加工Φ65外圆)
N6 G00 U5 W80      (回到编程规划起点)
N7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螺纹切削G32
格式:G32 X(U)__Z(W)__R__E__P__F__
说明:
X、 Z: 为绝对编程时,有效螺纹终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 为增量编程时,有效螺纹终点相对于螺纹切削起点的位移量;
F:     螺纹导程,即主轴每转一圈,刀具相对于工件的进给值;
R、 E:  螺纹切削的退尾量,R表示Z向退尾量;E为X向退尾量,R、E在绝对或增量编程时都是以增量方式指定,其为正表示沿Z、X正向回退,为负表示沿Z、X负向回退。使用R、E可免去退刀槽。R、E可以省略,表示不用回退功能;根据螺纹标准R一般取2倍的螺距,E取螺纹的牙型高。
P: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螺纹切削起始点的主轴转角。
使用G32指令能加工圆柱螺纹、锥螺纹和端面螺纹。图所示为锥螺纹切削时各参数的意义。
螺纹车削加工为成型车削,且切削进给量较大,刀具强度较差,一般要求分数次进给加工。
注:
1. 从螺纹粗加工到精加工,主轴的转速必须保持一常数;
2. 在没有停止主轴的情况下,停止螺纹的切削将非常危险;因此螺纹切削时进给保持功能无效,如果按下进给保持按键,刀具在加工完螺纹后停止运动;
3. 在螺纹加工中不使用恒定线速度控制功能;
4.在螺纹加工轨迹中应设置足够的升速进刀段 和降速退刀段 ,以消除伺服滞后造成的螺距误差;

楼主:
对图所示的圆柱螺纹编程。螺纹导程为1.5mm, =1.5mm, =1mm ,每次吃刀量(直径值)分别为0.8mm、0.6 mm 、0.4mm、0.16mm
%3312
N1 G92 X50 Z120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的位置)
N2 M03 S300        (主轴以300r/min旋转)
N3 G00 X29.2 Z101.5 (到螺纹起点,升速段1.5mm,吃刀深0.8mm)
N4 G32 Z19 F1.5     (切削螺纹到螺纹切削终点,降速段1mm)
N5 G00 X40         (X轴方向快退)
N6 Z101.5          (Z轴方向快退到螺纹起点处)
N7 X28.6           (X轴方向快进到螺纹起点处,吃刀深0.6mm)
N8 G32 Z19 F1.5     (切削螺纹到螺纹切削终点)
N9 G00 X40         (X轴方向快退)
N10 Z101.5          (Z轴方向快退到螺纹起点处)
N11 X28.2           (X轴方向快进到螺纹起点处,吃刀深0.4mm)
N12 G32 Z19 F1.5    (切削螺纹到螺纹切削终点)
N13 G00 X40        (X轴方向快退)
N14 Z101.5         (Z轴方向快退到螺纹起点处)
N15 U-11.96         (X轴方向快进到螺纹起点处,吃刀深0.16mm)
N16 G32 W-82.5 F1.5 (切削螺纹到螺纹切削终点)
N17 G00 X40        (X轴方向快退)
N18 X50 Z120       (回对刀点)
N19 M05            (主轴停)
N20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回参考点控制指令
(1) 自动返回参考点G28
格式:G28 X_Z_
说明:
X、Z: 绝对编程时为中间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增量编程时为中间点相对于起点的位移量。
G28指令首先使所有的编程轴都快速定位到中间点,然后再从中间点返回到参考点。
一般,G28指令用于刀具自动更换或者消除机械误差,在执行该指令之前应取消刀尖半径补偿。
在G28的程序段中不仅产生坐标轴移动指令,而且记忆了中间点坐标值,以供G29使用。
电源接通后,在没有手动返回参考点的状态下,指定G28时,从中间点自动返回参考点,与手动返回参考点相同。这时从中间点到参考点的方向就是机床参数“回参考点方向”设定的方向。
G28指令仅在其被规定的程序段中有效。
(2) 自动从参考点返回G29
格式:G29 X_Z_
说明:
X、Z:绝对编程时为定位终点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
U、W:增量编程时为定位终点相对于G28中间点的位移量。
G29可使所有编程轴以快速进给经过由G28指令定义的中间点,然后再到达指定点。通常该指令紧跟在G28指令之后。
G29指令仅在其被规定的程序段中有效。

用G28、G29对图所示的路径编程:要求由A经过中间点B并返回参考点,然后从参考点经由中间点B返回到C。

%3313
N1 G92 X50 Z100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A的位置)
N2 G28 X80 Z200      (从A点到达B点再快速移动到参考点)
N3 G29 X40 Z250      (从参考点R经中间点B到达目标点C)
N4 G00 X50Z100      (回对刀点)
N5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本例表明,编程员不必计算从中间点到参考点的实际距离。

网友E:
好贴,领教。
我还没有在这里发过贴子,看到这么精华的贴子,忍不住顶一下。

楼主:
暂停指令G04和恒线速度指令G96、G97
1.暂停指令G04
格式:G04  P_
说明:
P:暂停时间,单位为s。
G04在前一程序段的进给速度降到零之后才开始暂停动作。
在执行含G04指令的程序段时,先执行暂停功能。
G04为非模态指令,仅在其被规定的程序段中有效。
G04可使刀具作短暂停留,以获得圆整而光滑的表面。该指令除用于切槽、钻镗孔外,还2.恒线速度指令G96、G97
格式:G96 S
G97 S
说明:
 G96:恒线速度有效
     G97:取消恒线速度功能
     S:G96后面的S值为切削的恒定线速度,单位为m/min;
        G97后面的S值为取消恒线速度后,指定的主轴转速,单位为r/min;如缺省,则为执行G96指令前的主轴转速度。
注意:使用恒线速度功能,主轴必须能自动变速。(如:伺服主轴、变频主轴)
在系统参数中设定主轴最高限速。
可用于拐角轨迹控制。

%3314
N1 G92 X40 Z5         (设立坐标系,定义对刀点的位置)
N2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旋转)
N3 G96 S80            (恒线速度有效,线速度为80m/min)
N4 G00 X0             (刀到中心,转速升高,直到主轴到最大限速)
N5 G01 Z0 F60          (工进接触工件)
N6 G03 U24 W-24 R15   (加工R15圆弧段)
N7 G02 X26 Z-31 R5     (加工R5圆弧段)
N8 G01 Z-40            (加工Φ26外圆)
N9 X40 Z5              (回对刀点)
N10 G97 S300           (取消恒线速度功能,设定主轴按300r/min旋转)
N11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简单循环
有三类简单循环,分别是
G80:内(外)径切削循环;
G81:端面切削循环;
G82:螺纹切削循环。
切削循环通常是用一个含G代码的程序段完成用多个程序段指令的加工操作,使程序得以简化。
声明:下述图形中U,W表示程序段中X、Z字符的相对值;
X,Z表示绝对坐标值;
R 表示快速移动;
F 表示以指定速度F移动
(1) 内(外)径切削循环G80
圆柱面内(外)径切削循环
格式: G80 X__Z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其符号由轨迹1和2的方向确定。
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A→B→C→D→A的轨迹动作。
园锥面内(外)径切削循环
格式: G80 X__Z__ I_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
I:为切削起点B与切削终点C的半径差。其符号为差的符号(无论是绝对值编程还是增量值编程)。
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A→B→C→D→A的轨迹动作。

楼主:
续上贴:
用G80指令编程,点画线代表毛坯。

%3317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旋转)
G91 G80 X-10 Z-33 I-5.5 F100 (加工第一次循环,吃刀深3mm)
X-13 Z-33 I-5.5              (加工第二次循环,吃刀深3mm)
X-16 Z-33 I-5.5              (加工第三次循环,吃刀深3mm)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网友F:
这么多内容,一分钟都没翻完。G代码,必须要记住各代码的定义。一般机床制造厂都有提供G代码表。把加工流程一步步写进去就好了。复杂一点的工件,用软件编编就好了(我不会)。
关于轴定义的那些话,讲的不错,我老是搞不清楚。
关于那些用手来判断的定则,一直整不明白,啥时候用左手,啥时候用右手。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是左撇子的缘故。

网友G:
都是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学习了。

楼主:
这个帖子本就是从基础说起,以后会慢慢说到较深层次。

网友H:
学习了,虽然那都是基础但也很不错,谢谢

楼主:
端面切削循环G81
端平面切削循环
格式: G81 X__Z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其符号由轨迹1和2的方向确定。
该指令执行如图3.3.18所示A→B→C→D→A的轨迹动作。

园锥端面切削循环
格式: G81 X__Z__ K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切削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
K:为切削起点B相对于切削终点C的Z向有向距离。
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A→B→C→D→A的轨迹动作:

如图所示,用G81指令编程,点画线代表毛坯
%3320
N1 G54 G90 G00 X60 Z45 M03  (选定坐标系,主轴正转,到循环起点)
N2 G81 X25 Z31.5 K-3.5 F100   (加工第一次循环,吃刀深2mm)
N3 X25 Z29.5 K-3.5           (每次吃刀均为2mm,)
N4 X25 Z27.5 K-3.5            (每次切削起点位,距工件外圆面5mm,故K值为-3.5)
N5 X25 Z25.5 K-3.5           (加工第四次循环,吃刀深2mm)
N6 M05                     (主轴停)
N7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螺纹切削循环G82
直螺纹切削循环
格式: G82 X(U)__Z(W)__R__E__C__P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螺纹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螺纹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其符号由轨迹1和2的方向确定;
R, E:螺纹切削的退尾量,R、E均为向量,R为Z向回退量;E为X向回退量,R、E可以省略,表示不用回退功能;
C:螺纹头数,为0或1时切削单头螺纹;
P:单头螺纹切削时,为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切削起始点的主轴转角(缺省值为0);多头螺纹切削时,为相邻螺纹头的切削起始点之间对应的主轴转角。
F:螺纹导程;
该指令执行图所示A→B→C→D→E→A的轨迹动作。

注意:
螺纹切削循环同G32螺纹切削一样,在进给保持状态下,该循环在完成全部动作之后才停止运动。

楼主:
锥螺纹切削循环
格式: G82 X__Z__ I__R__E__C__P__F__;
说明:
X、Z:绝对值编程时,为螺纹终点C在工件坐标系下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螺纹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图形中用U、W表示。
I:为螺纹起点B与螺纹终点C的半径差。其符号为差的符号(无论是绝对值编程还是增量值编程);
R, E:螺纹切削的退尾量,R、E均为向量,R为Z向回退量;E为X向回退量,R、E可以省略,表示不用回退功能;
C:螺纹头数,为0或1时切削单头螺纹;
P:单头螺纹切削时,为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切削起始点的主轴转角(缺省值为0);多头螺纹切削时,为相邻螺纹头的切削起始点之间对应的主轴转角。
F:螺纹导程;

该指令执行图所示A→B→C→D→A的轨迹动作。
例:如图所示,用G82指令编程,毛坯外形已加工完成。
%3323
N1 G55 G00 X35 Z104       (选定坐标系G55,到循环起点)
N2 M03 S300               (主轴以300r/min正转)
N3 G82 X29.2 Z18.5 C2 P180 F3(第一次循环切螺纹,切深0.8mm)
N4 X28.6 Z18.5 C2 P180 F3   (第二次循环切螺纹,切深0.4mm)
N5 X28.2 Z18.5 C2 P180 F3   (第三次循环切螺纹,切深0.4mm)
N6 X28.04 Z18.5 C2 P180 F3  (第四次循环切螺纹,切深0.16mm)
N7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复合循环
有四类复合循环,分别是
G71:内(外)径粗车复合循环;
G72:端面粗车复合循环;
G73:封闭轮廓复合循环;
G76:螺纹切削复合循环;
运用这组复合循环指令,只需指定精加工路线和粗加工的吃刀量,系统会自动计算粗加工路线和走刀次数。
(1) 内(外)径粗车复合循环G71
无凹槽加工时
格式:
G71 U( d) R(r) P(ns) Q(nf) X( x) Z( z) F(f) S(s) T(t);
说明:
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的粗加工和精加工,其中精加工路径为A→A'→B'→B的轨迹。
△d:切削深度(每次切削量),指定时不加符号,方向由矢量AA′决定;
r:每次退刀量;
ns:精加工路径第一程序段(即图中的AA')的顺序号;
nf:精加工路径最后程序段(即图中的B'B)的顺序号;
△x:X方向精加工余量;
△z:Z方向精加工余量;
f,s,t:粗加工时G71中编程的F、S、T有效,而精加工时处于ns到nf程序段之间的F、S、T有效。
G71切削循环下,切削进给方向平行于Z轴,X(U)和Z(W) 的符号如图所示。其中(+)表示沿轴正方向移动,(-)表示沿轴负方向移动。

楼主:
有凹槽加工时
格式:
G71 U( d) R(r) P(ns) Q(nf) E(e) F(f) S(s) T(t);
说明:
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的粗加工和精加工,其中精加工路径为A→A'→B'→B的轨迹。

楼主:
用外径粗加工复合循环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要求循环起始点在A(46,3),切削深度为1.5mm(半径量)。退刀量为1mm,X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4mm,Z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1mm,其中点划线部分为工件毛坯。

楼主:
%3327(见图3.3.27)
N1 G59 G00 X80 Z80     (选定坐标系G55,到程序起点位置)
N2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1 X46 Z3 F100      (刀具到循环起点位置)
N4 G71U1.5R1P5Q13X0.4 Z0.1(粗切量:1.5mm精切量:X0.4mm Z0.1mm)
N5 G00 X0              (精加工轮廓起始行,到倒角延长线)
N6 G01 X10 Z-2          (精加工2×45°倒角)
N7 Z-20                 (精加工Φ10外圆)
N8 G02 U10 W-5 R5       (精加工R5圆弧)
N9 G01 W-10             (精加工Φ20外圆)
N10 G03 U14 W-7 R7   (精加工R7圆弧)
N11 G01 Z-52         (精加工Φ34外圆)
N12 U10 W-10        (精加工外圆锥)
N13 W-20            (精加工Φ44外圆,精加工轮廓结束行)
N14 X50             (退出已加工面)
N15G00 X80 Z80      (回对刀点)
N16 M05             (主轴停)
N17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用内径粗加工复合循环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要求循环起始点在A(46,3),切削深度为1.5mm(半径量)。退刀量为1mm,X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4mm,Z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1mm,其中点划线部分为工件毛坯。
%3328(见图3.3.28)
N1 T0101               (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G00 X80 Z8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3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4 X6 Z5               (到循环起点位置)
G71U1R1P8Q16X-0.4Z0.1 F100   (内径粗切循环加工)
N5 G00 X80 Z80  (粗切后,到换刀点位置)
N6 T0202        (换二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7 G00 G42 X6 Z5 (二号刀加入刀尖园弧半径补偿)
N8 G00 X44       (精加工轮廓开始,到Φ44外圆处)
N9 G01 W-20 F80     (精加工Φ44外圆)
N10 U-10 W-10       (精加工外圆锥)
N11 W-10            (精加工Φ34外圆)
N12 G03 U-14 W-7 R7 (精加工R7圆弧)
N13 G01 W-10       (精加工Φ20外圆)
N14 G02 U-10 W-5 R5 (精加工R5圆弧)
N15 G01 Z-80        (精加工Φ10外圆)
N16 U-4 W-2         (精加工倒2×45°角,精加工轮廓结束)
N17 G40 X4          (退出已加工表面,取消刀尖园弧半径补偿)
N18 G00 Z80         (退出工件内孔)
N19 X80             (回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20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用有凹槽的外径粗加工复合循环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其中点划线部分为工件毛坯。
%3329
N1 T0101         (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G00 X8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42 Z3      (到循环起点位置)
N4G71U1R1P8Q19E0.3F100 (有凹槽粗切循环加工)
N5 G00 X80 Z100        (粗加工后,到换刀点位置)
N6 T0202              (换二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7 G00 G42 X42 Z3     (二号刀加入刀尖园弧半径补偿)
N8 G00 X10          (精加工轮廓开始,到倒角延长线处)
N9 G01 X20 Z-2 F80   (精加工倒2×45°角)
N10 Z-8              (精加工Φ20外圆)
N11 G02 X28 Z-12 R4   (精加工R4圆弧)
N12 G01 Z-17          (精加工Φ28外圆)
N13 U-10 W-5          (精加工下切锥)
N14 W-8              (精加工Φ18外圆槽)
N15 U8.66 W-2.5       (精加工上切锥)
N16 Z-37.5             (精加工Φ26.66外圆)
N17 G02 X30.66 W-14 R10(精加工R10下切圆弧)
N18 G01 W-10          (精加工Φ30.66外圆)
N19 X40             (退出已加工表面,精加工轮廓结束)
N20 G00 G40 X80 Z100  (取消半径补偿,返回换刀点位置)
N21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网友I:
谢谢楼主,我要加倍的好好学习,辛苦了。

楼主:
谢谢!请多提意见!

楼主:
功能特点及宏程序
华中的宏程序培训课件(密码1111),在华中网站上下载的,大家参考一下
共7部分,全部下完解压

楼主:
网络不好,上贴多发了一遍,大家谅解。

楼主:
最后一个文件了,可以解压了

楼主:
端面粗车复合循环G72
格式:
G72 W( d) R(r) P(ns) Q(nf) X( x) Z( z) F(f) S(s) T(t);
说明:
该循环与G71的区别仅在于切削方向平行于X轴。该指令执行如图所示的粗加工和精加工,其中精加工路径为A→A'→B'→B的轨迹。
其中:
△d:切削深度(每次切削量),指定时不加符号,方向由矢量AA′决定;
r:每次退刀量;
ns:精加工路径第一程序段(即图中的AA')的顺序号;
nf:精加工路径最后程序段(即图中的B'B)的顺序号;
△x:X方向精加工余量;
△z:Z方向精加工余量;
f、s、t:粗加工时G71中编程的F、S、T有效,而精加工时处于ns到nf程序段之间的F、S、T有效。

G72切削循环下,切削进给方向平行于X轴,X(U)和Z(W) 的符号如图所示。其中(+)表示沿轴的正方向移动,(-)表示沿轴负方向移动。
注意:
(1) G72指令必须带有P,Q地址,否则不能进行该循环加工。
(2) 在ns的程序段中应包含G00/G01指令,进行由A到A'的动作,且该程序段中不应编有X向移动指令。
(3) 在顺序号为ns到顺序号为nf的程序段中,可以有G02/G03指令,但不应包含子程序。

楼主:
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要求循环起始点在A(80,1),切削深度为1.2mm。退刀量为1mm,X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2mm,Z方向精加工余量为0.5mm,其中点划线部分为工件毛坯:
%3331
N1 T0101                        (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G00 X100 Z8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3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4 X80 Z1                       (到循环起点位置)
N5 G72W1.2R1P8Q17X0.2Z0.5F100  (外端面粗切循环加工)
N6 G00 X100 Z80                 (粗加工后,到换刀点位置)
N7 G42 X80 Z1                   (加入刀尖园弧半径补偿)
N8 G00 Z-56                   (精加工轮廓开始,到锥面延长线处)
N9 G01 X54 Z-40 F80           (精加工锥面)
N10 Z-30                     (精加工Φ54外圆)
N11 G02 U-8 W4 R4            (精加工R4圆弧)
N12 G01 X30                  (精加工Z26处端面)
N13 Z-15                     (精加工Φ30外圆)
N14 U-16                     (精加工Z15处端面)
N15 G03 U-4 W2 R2            (精加工R2圆弧)
N16 Z-2                      (精加工Φ10外圆)
N17 U-6 W3                   (精加工倒2×45°角,精加工轮廓结束)
N18 G00 X50                  (退出已加工表面)
N19 G40 X100 Z80             (取消半径补偿,返回程序起点位置)
N20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闭环车削复合循环G73

格式:
G73 U( I) W( K) R(r) P(ns) Q(nf) X( x) Z( z) F(f) S(s) T(t)
说明:
该功能在切削工件时刀具轨迹为如图所示的封闭回路,刀具逐渐进给,使封闭切削回路逐渐向零件最终形状靠近,最终切削成工件的形状,其精加工路径为A→A'→B'→B。
这种指令能对铸造,锻造等粗加工中已初步成形的工件,进行高效率切削。

其中:
I:X轴方向的粗加工总余量;
k:Z轴方向的粗加工总余量;
r:粗切削次数;
ns:精加工路径第一程序段(即图中的AA')的顺序号;
nf:精加工路径最后程序段(即图中的B'B)的顺序号;
Δx:X方向精加工余量;
Δz:Z方向精加工余量;
f,s,t:粗加工时G71中编程的F、S、T有效,而精加工时处于ns到nf程序段之间的F、S、T有效。
注意:
ΔI和ΔK表示粗加工时总的切削量,粗加工次数为r,则每次X,Z方向的切削量为ΔI/r,ΔK/r;
按G73段中的P 和Q指令值实现循环加工,要注意△x和△z,△I 和△K的正负号。

楼主:
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设切削起始点在A(60,5);X、Z方向粗加工余量分别为3mm、0.9mm; 粗加工次数为3;X、Z方向精加工余量分别为0.6mm、0.1mm。其中点划线部分为工件毛坯:
%3335
N1 G58 G00 X80 Z80   (选定坐标系,到程序起点位置)
N2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60 Z5        (到循环起点位置)
N4 G73U3W0.9R3P5Q13X0.6Z0.1F120(闭环粗切循环加工)
N5 G00 X0 Z3          (精加工轮廓开始,到倒角延长线处)
N6 G01 U10 Z-2 F80     (精加工倒2×45°角)
N7 Z-20                (精加工Φ10外圆)
N8 G02 U10 W-5 R5     (精加工R5圆弧)
N9 G01 Z-35           (精加工Φ20外圆)
N10 G03 U14 W-7 R7    (精加工R7圆弧)
N11 G01 Z-52          (精加工Φ34外圆)
N12 U10 W-10         (精加工锥面)
N13 U10              (退出已加工表面,精加工轮廓结束)
N14 G00 X80 Z80       (返回程序起点位置)
N15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
格式:
G76C(c)R(r)E(e)A(a)X(x)Z(z)I(i)K(k)U(d)V( dmin)Q( d)P(p)F(L);
说明:
螺纹切削固定循环G76执行如图所示的加工轨迹。其单边切削及参数如图所示。
其中:
c:精整次数(1~99),为模态值;
r:螺纹Z向退尾长度(00~99),为模态值;
e:螺纹X向退尾长度(00~99),为模态值;
a:刀尖角度(二位数字),为模态值;
在80°、60°、55°、30°、29°和0°六个角度中选一个;
x、z:绝对值编程时,为有效螺纹终点C的坐标;
增量值编程时,为有效螺纹终点C相对于循环起点A的有向距离;(用G91指令定义为增量编程,使用后用G90定义为绝对编程。)
i:螺纹两端的半径差;
如i=0,为直螺纹 (圆柱螺纹)切削方式;
k:螺纹高度;
该值由x轴方向上的半径值指定;
dmin:最小切削深度(半径值);
当第n次切削深度( ),小于 dmin时,则切削深度设定为 dmin;
d:精加工余量(半径值);
d:第一次切削深度(半径值);
p:主轴基准脉冲处距离切削起始点的主轴转角;
L:螺纹导程(同G32);
C到D点的切削速度由F代码指定,而其它轨迹均为快速进给。
注意:
按G76段中的X(x)和Z(z)指令实现循环加工,增量编程时,要注意u和w的正负号(由刀具轨迹AC和CD段的方向决定)。
G76循环进行单边切削,减小了刀尖的受力。第一次切削时切削深度为 d,第n次的切削总深度为  ,每次循环的背吃刀量为

楼主:
用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指令编程,加工螺纹为ZM60×2,工件尺寸见图,其中括弧内尺寸根据标准得到。

%3338
N1 T0101                   (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G00 X10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3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4 G00 X90 Z4              (到简单循环起点位置)
N5 G80 X61.125 Z-30 I-0.94 F80(加工锥螺纹外表面)
N6 G00 X100 Z100 M05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7 T0202                   (换二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8 M03 S300         (主轴以300r/min正转)
N9 G00 X90 Z4       (到螺纹循环起点位置)
N10 G76C2R-3E1.3A60X58.15Z-24I-0.94K1.299U0.1V0.1Q0.9F2
N11 G00 X100 Z100   (返回程序起点位置或换刀点位置)
N12 M05            (主轴停)
N13 M30            (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复合循环指令注意事项

G71,G72,G73复合循环中地址P指定的程序段,应有准备机能01组的G00或G01指令,否则产生报警。
在MDI方式下,不能运行G71,G72,G73指令,可运行G76指令。
在复合循环G71,G72,G73中由P,Q指定顺序号的程序段之间,应包含M98子程序调用及M99子程序返回指令。

楼主(2010-01-28):
刀具补偿功能指令

刀具的补偿包括刀具的偏置和磨损补偿,刀尖半径补偿。
声明:刀具的偏置和磨损补偿,是由T代码指定的功能,而不是由 G代码规定的准备功能,但为了方便用户阅读,保持整个说明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改在此处描述。
(1)刀具偏置补偿和刀具磨损补偿
我们编程时,设定刀架上各刀在工作位时,其刀尖位置是一致的。但由于刀具的几何形状、及安装的不同,其刀尖位置是不一致的,其相对于工件原点的距离也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将各刀具的位置值进行比较或设定,称为刀具偏置补偿。刀具偏置补偿可使加工程序不随刀尖位置的不同而改变。刀具偏置补偿有两种形式:
其一、绝对补偿形式
见图,绝对刀偏即机床回到机床零点时,工件零点,相对于刀架工作位上各刀刀尖位置的有向距离。当执行刀偏补偿时,各刀以此值设定各自的加工坐标系。故此,虽刀架在机床零点时,各刀由于几何尺寸不一致。各刀刀位点相对工件零点的距离不同,但各自建立的坐标系均与工件坐标系重合。

见图,机床到达机床零点时,机床坐标值显示均为零,整个刀架上的点可考虑为一理想点,故当各刀对刀时,机床零点可视为在各刀刀位点上。本系统可通过输入试切直径、长度值,自动计算工件零点相对与各刀刀位点的距离。其步骤如下:
1、按下MDI子菜单下的“刀具偏置表”功能按键;
2、用各刀试切工件端面,输入此时刀具在将设立的工件坐标系下的Z轴坐标值(测量)。如编程时将工件原点设在工件前端面,即输入0(设零前不得有Z轴位移)。系统源程序通过公式:Z机′=Z机-Z工 ,自动计算出工件原点相对与该刀刀位点的Z轴距离。
3、用同一把刀试切工件外圆,输入此时刀具在将设立的工件坐标系下的X轴坐标值,即试切后工件的直径值(设零前不得有X轴位移)。
系统源程序通过公式:D机′= D机-D工,自动计算出工件原点相对与该刀刀位点的X轴距离。
退出换刀后,用下一把刀重复2~3步骤;即可得到各刀绝对刀偏值,并自动输入到刀具偏置表中。
其二、相对补偿形式。如图所示,在对刀时,确定一把刀为标准刀具,并以其刀尖位置A为依据建立坐标系。这样,当其它各刀转到加工位置时,刀尖位置B相对标刀刀尖位置A就会出现偏置,原来建立的坐标系就不再适用,因此应对非标刀具相对于标准刀具之间的偏置值△x、△z进行补偿,使刀尖位置B移至位置A。本系统是通过控制机床拖板的移动实现补偿的。
标刀偏置值为机床回到机床零点时,工件零点相对于工作位上标刀刀位点的有向距离。
如果有对刀仪,相对刀偏值的测量步骤是:
1、 将标刀刀位点移到对刀仪十字中心,;
2、 在功能按键主菜单下或MDI子菜单下,将刀具当前位置设为相对零点;
3、 退出换刀后,将下一把刀移到对刀仪十字中心;此时显示的相对值,即为该刀相对与标刀的刀偏值。

如果没有对刀仪,相对刀偏值的测量步骤是:
1、 标刀试切工件端面,在功能按键主菜单下或MDI子菜单下,将刀具当前Z轴位置设为相对零点;(设零前不得有Z轴位移)
2、 用标刀试切工件外圆,在功能按键主菜单下或MDI子菜单下,将刀具当前X轴位置设为相对零点(设零前不得有X轴位移)。此时,标刀已在工件上切出一基准点。当标刀在基准点位置时,也即在设置的相对零点位置;
3、 退出换刀后,将下一把刀移到工件上基准点的位置上;此时显示的相对值,即为该刀相对与标刀的刀偏值。

楼主:
续上贴:
本系统还可通过输入试切直径、长度值,自动计算当刀架在机床零点时,工件零点相对与各刀刀位点的距离,并用标刀的值与该值进行比较,得到其相对标刀的刀偏值。其步骤是:
1、按下MDI子菜单下的“刀具偏置表”功能按键;
2、用标刀试切工件端面,输入此时刀具在将设立的工件坐标系下的Z轴坐标值,即工件长度值;如编程时将工件原点设在工件前端面,即输入0(设零前不得有Z轴位移)。系统源程序通过公式: Z机′=Z机-Z工 ,自动计算出工件零点相对与标刀刀位点的距离,即标刀Z轴刀偏值。
3、用标刀试切工件外圆,输入此时刀具在将设立的工件坐标系下的X轴坐标值,即试切后工件的直径值(设零前不得有X轴位移)。
系统源程序通过公式:D机′= D机-D工 ;自动计算出工件零点相对与标刀刀位点的距离,即标刀Z轴刀偏值。
4、按下 “刀具偏置表”子菜单下的“标刀选择”功能按键;设定标刀刀偏值为基准。
5、退出换刀后,用下一把刀重复2~3步骤;即可得各刀相对与标刀刀偏值,并自动输入到刀具偏置表中。
刀具使用一段时间后磨损,也会使产品尺寸产生误差,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补偿。该补偿与刀具偏置补偿存放在同一个寄存器的地址号中。各刀的磨损补偿只对该刀有效(包括标刀)。
刀具的补偿功能由T代码指定,其后的4位数字分别表示选择的刀具号和刀具偏置补偿号。T代码的说明如下:
TXX       +     XX
刀具号          刀具补偿号
刀具补偿号是刀具偏置补偿寄存器的地址号,该寄存器存放刀具的X轴和Z轴偏置补偿值、刀具的X轴和Z轴磨损补偿值。
T加补偿号表示开始补偿功能。补偿号为00表示补偿量为0,即取消补偿功能。
系统对刀具的补偿或取消都是通过拖板的移动来实现的。
补偿号可以和刀具号相同,也可以不同,即一把刀具可以对应多个补偿号(值)。
如图所示,如果刀具轨迹相对编程轨迹具有X、Z方向上补偿值(由X,Z方向上的补偿分量构成的矢量称为补偿矢量),那么程序段中的终点位置加或减去由T代码指定的补偿量(补偿矢量)即为刀具轨迹段终点位置。

例:先建立刀具偏置磨损补偿,后取消刀具偏置磨损补偿。

楼主: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G40,G41,G42
格式:   X¬_Z_
说明:
数控程序一般是针对刀具上的某一点即刀位点,按工件轮廓尺寸编制的。车刀的刀位点一般为理想状态下的假想刀尖A点或刀尖圆弧圆心O点。但实际加工中的车刀,由于工艺或其他要求,刀尖往往不是一理想点,而是一段圆弧。当切削加工时刀具切削点在刀尖圆弧上变动;造成实际切削点与刀位点之间的位置有偏差,故造成过切或少切。这种由于刀尖不是一理想点而是一段圆弧,造成的加工误差,可用刀尖园弧半径补偿功能来消除。
刀尖园弧半径补偿是通过G41、G42、G40代码及T代码指定的刀尖园弧半径补偿号,加入或取消半径补偿。
G40:取消刀尖半径补偿;
G41:左刀补(在刀具前进方向左侧补偿),如图:

G42:右刀补(在刀具前进方向右侧补偿),如图
X, Z:G00/G01的参数,即建立刀补或取消刀补的终点;
注意:G40、G41、G42都是模态代码,可相互注销
注意:
(1) G41/G42不带参数,其补偿号(代表所用刀具对应的刀尖半径补偿值)由T代码指定。其刀尖圆弧补偿号与刀具偏置补偿号对应。
(2) 刀尖半径补偿的建立与取消只能用G00或G01指令,不得是G02或G03。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寄存器中,定义了车刀圆弧半径及刀尖的方向号。

楼主:
车刀刀尖的方向号定义了刀具刀位点与刀尖圆弧中心的位置关系,其从0~9有十个方向,如图所示。
例:考虑刀尖半径补偿,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

%3345
N1 T0101           (换一号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M03 S4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40 Z5      (到程序起点位置)
N4 G00 X0          (刀具移到工件中心)
N5 G01 G42 Z0 F60   (加入刀具园弧半径补偿,工进接触工件)
N6 G03 U24 W-24 R15 (加工R15圆弧段)
N7 G02 X26 Z-31 R5  (加工R5圆弧段)
N8 G01 Z-40         (加工Φ26外圆)
N9 G00 X30       (退出已加工表面)
N10 G40 X40 Z5   (取消半径补偿,返回程序起点位置)
N11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综合编程实例
(1)编程步骤
产品图样分析
1) 尺寸是否完整?
2) 产品精度、粗糙度等要求。
3) 产品材质、硬度等。
工艺处理
1) 加工方式及设备确定。
2) 毛坯尺寸及材料确定。
3) 装夹定位的确定。
4) 加工路径及起刀点、换刀点的确定。
5) 刀具数量、材料、几何参数的确定。
6) 切削参数的确定。
(1) 背吃刀量:
  影响背吃刀量的因素有:粗、精车工艺、刀具强度、机床性能、工件材料及表面粗糙度。
(2)进给量:进给量影响表面粗糙度。
    影响进给量的因素有:
a、 粗、精车工艺。粗车进给量应较大,以缩短切削时间;精车进给量应较小以降低表面粗超度。一般情况下,精车进给量小于0.2mm/r为宜,但要考虑刀尖圆弧半径的影响;粗车进给量大与0.25mm/r。
b、 机床性能。如功率、刚性。
c、 工件的装夹方式。
d、 刀具材料及几何形状。
e、 背吃刀量。
f、 工件材料。工件材料较软时,可选择较大进给量;反之,可选较小进给量。
(3)切削速度:切削速度的大小可影响切削效率、切削温度、刀具耐用度等。
影响切削速度的因素有:刀具材料、工件材料、刀具耐用度、背吃刀量与进给量、刀具形状、切削液、机床性能。
数学处理
1)编程零点及工件坐标系的确定
2)各节点数值计算
其它主要内容
1)按规定格式编写程序单
2)按“程序编辑步骤”输入程序,并检查程序。
4) 修改程序。
编程实例
例:编制图所示零件的加工程序。工艺条件:工件材质为45#钢,或铝;毛坯为直径Φ54mm,长200mm的棒料;刀具选用:1号端面刀加工工件端面,2号端面外圆刀粗加工工件轮廓,3号端面外圆刀精加工工件轮廓,4号外圆螺纹刀加工导程为3mm,螺距为1mm 的三头螺纹。

%3346
N1 T0101           (换一号端面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M03 S5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100 Z8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4 G00 X60 Z5      (到简单端面循环起点位置)
N5 G81 X0 Z1.5 F100 (简单端面循环,加工过长毛坯)
N6 G81 X0 Z0       (简单端面循环加工,加工过长毛坯)
N7 G00 X100 Z8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8 T0202         (换二号外圆粗加工刀,确定其坐标系)
N9 G00 X60 Z3           (到简单外圆循环起点位置)
N10 G80 X52.6 Z-133 F100 (简单外圆循环,加工过大毛坯直径)
N11 G01 X54            (到复合循环起点位置)
N12 G71 U1 R1 P16 Q32 E0.3(有凹槽外径粗切复合循环加工)
N13 G00 X100 Z80       (粗加工后,到换刀点位置)
N14 T0303             (换三号外圆精加工刀,确定其坐标系)
N15 G00 G42 X70 Z3   (到精加工始点,加入刀尖园弧半径补偿)
N16 G01 X10 F100     (精加工轮廓开始,到倒角延长线处)
N17 X19.95 Z-2        (精加工倒2×45°角)
N18 Z-33             (精加工螺纹外径)
N19 G01 X30          (精加工Z33处端面)
N20 Z-43              (精加工Φ30外圆)
N21 G03 X42 Z-49 R6   (精加工R6圆弧)
N22 G01 Z-53         (精加工Φ42外圆)
N23 X36 Z-65         (精加工下切锥面)
N24 Z-73             (精加工Φ36槽径)
N25 G02 X40 Z-75 R2   (精加工R2过渡圆弧)
N26 G01 X44          (精加工Z75处端面)
N27 X46 Z-76         (精加工倒1×45°角)
N28 Z-84             (精加工Φ46槽径)
N29 G02 Z-113 R25     (精加工R25圆弧凹槽)
N30 G03 X52 Z-122 R15 (精加工R15圆弧)
N31 G01 Z-133         (精加工Φ52外圆)
N32 G01 X54          (退出已加工表面,精加工轮廓结束)
N33 G00 G40 X100 Z80  (取消半径补偿,返回换刀点位置)
N34 M05              (主轴停)
N35 T0404             (换四号螺纹刀,确定其坐标系)
N36 M03 S200          (主轴以200r/min正转)
N37 G00 X30 Z5        (到简单螺纹循环起点位置)
N38G82X19.3Z-20R-3E1C2P120F3(加工两头螺纹,吃刀深0.7)
N39G82X18.9Z-20R-3E1C2P120F3(加工两头螺纹,吃刀深0.4)
N40G82X18.7Z-20R-3E1C2P120F3(加工两头螺纹,吃刀深0.2)
N41G82X18.7Z-20R-3E1C2P120F3(光整加工螺纹)
N42 G76C2R-3E1A60X18.7Z-20 K0.65U0.1V0.1Q0.6P240F3
N43 G00 X100 Z80             (返回程序起点位置)
N44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例:对图所示的55°圆锥管螺纹ZG2″编程。根据标准可知,其螺距为2.309mm(即25.4/11),牙深为1.479mm,其它尺寸如图(直径为小径)。用五次吃刀,每次吃刀量(直径值)分别为1mm、0.7 mm 、0.6 mm 、0.4mm、0.26mm,螺纹刀刀尖角为55°。
%0001
N1 T0101                      (换一号端面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M03 S3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10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4 X90 Z4                     (到简单外圆循环起点位置)
N5 G80 X61.117 Z-40 I-1.375 F80  (加工锥螺纹外径)
N6 G00 X100 Z100               (到换刀点位置)
N7 T0202                      (换二号端面刀,确定其坐标系)
N8 G00 X90 Z4                 (到螺纹简单循环起点位置)
N9 G82 X59.492 Z-30 I-1.063 F2.31 (加工螺纹,吃刀深1)
N10 G82 X58.792 Z-30 I-1.063 F2.31(加工螺纹,吃刀深0.7)
N11 G82 X58.192 Z-30 I-1.063 F2.31(加工螺纹,吃刀深0.6)
N12 G82 X57.792 Z-30 I-1.063 F2.31(加工螺纹,吃刀深0.4)
N13 G82 X57.532 Z-30 I-1.063 F2.31(加工螺纹,吃刀深0.26)
N14 G00 X10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15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例:对图所示M40×2内螺纹编程。根据标准可知,其螺距为2.309mm(即25.4/11),牙深为1.299mm,其它尺寸如图。用五次吃刀,每次吃刀量(直径值)分别为0.9mm、0.6 mm 、0.6 mm 、0.4mm、0.1mm,螺纹刀刀尖角为60°。
%0001
N1 T0101                      (换一号端面刀,确定其坐标系)
N2 M03 S300                   (主轴以400r/min正转)
N3 G00 X10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4 X40 Z4                     (到简单外圆循环起点位置)
N5 G80 X37.35 Z-38 F80         (加工螺纹外径39.95-2×1.299)
N6 G00 X100 Z100               (到换刀点位置)
N7 T0202                      (换二号端面刀,确定其坐标系)
N8 G00 X40 Z4                 (到螺纹简单循环起点位置)
N9 G82 X38.25 Z-30 R-4 E1.3 F2 (加工螺纹,吃刀深0.9)
N10 G82 X38.85 Z-30 R-4 E1.3 F2(加工螺纹,吃刀深0.6)
N11 G82 X39.45 Z-30 R-4 E1.3 F2(加工螺纹,吃刀深0.6)
N12 G82 X39.85 Z-30 R-4 E1.3 F2(加工螺纹,吃刀深0.4)
N13 G82 X39.95 Z-30 R-4 E1.3 F2(加工螺纹,吃刀深0.1)
N14 G00 X100 Z100            (到程序起点或换刀点位置)
N15 M30                     (主轴停、主程序结束并复位)

楼主:
宏指令编程
HNC-21/22T为用户配备了强有力的类似于高级语言的宏程序功能,用户可以使用变量进行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和函数的混合运算,此外宏程序还提供了循环语句、分支语句和子程序调用语句,利于编制各种复杂的零件加工程序,减少乃至免除手工编程时进行繁琐的数值计算,以及精简程序量。

宏变量及常量
(1) 宏变量
#0~#49     当前局部变量
#50~#199   全局变量
#200~#249  0层局部变量
#250~#299  1层局部变量
#300~#349  2层局部变量
#350~#399  3层局部变量
#400~#449  4层局部变量
#450~#499  5层局部变量
#500~#549  6层局部变量
#550~#599  7层局部变量
#600~#699  刀具长度寄存器H0~H99
#700~#799  刀具半径寄存器D0~D99
#800~#899  刀具寿命寄存器
#1000“机床当前位置X” #1001“机床当前位置Y” #1002“机床当前位置Z”
#1003“机床当前位置A” #1004“机床当前位置B” #1005“机床当前位置C”
#1006“机床当前位置U” #1007“机床当前位置V” #1008“机床当前位置W”
#1009“直径编程” #1010“程编机床位置X” #1011“程编机床位置Y”
#1012“程编机床位置Z” #1013“程编机床位置A” #1014“程编机床位置B”
#1015“程编机床位置C” #1016“程编机床位置U” #1017“程编机床位置V”
#1018“程编机床位置W” #1019  保留   #1020“程编工件位置X”
#1021“程编工件位置Y” #1022“程编工件位置Z” #1023“程编工件位置A”
#1024“程编工件位置B” #1025“程编工件位置C” #1026“程编工件位置U”
#1027“程编工件位置V” #1028“程编工件位置W” #1029  保留
#1030“当前工件零点X” #1031“当前工件零点Y” #1032“当前工件零点Z”
#1033“当前工件零点A” #1034“当前工件零点B” #1035“当前工件零点C”
#1036“当前工件零点U” #1037“当前工件零点V” #1038“当前工件零点W”
#1039 “坐标系建立轴” #1040“G54零点X” #1041“G54零点Y”
#1042“G54零点Z” #1043“G54零点A” #1044“G54零点B”
#1045“G54零点C” #1046“G54零点U” #1047“G54零点V”
#1048“G54零点W” #1049  保留 #1050“G55零点X”
#1051“G55零点Y” #1052“G55零点Z” #1053“G55零点A”
#1054“G55零点B” #1055“G55零点C” #1056“G55零点U”
#1057“G55零点V” #1058“G55零点W” #1059  保留
#1060“G56零点X” #1061“G56零点Y” #1062“G56零点Z”
#1063“G56零点A” #1064“G56零点B” #1065“G56零点C”
#1066“G56零点U” #1067“G56零点V” #1068“G56零点W”
#1069  保留 #1070“G57零点X” #1071“G57零点Y”
#1072“G57零点Z” #1073“G57零点A” #1074“G57零点B”
#1075“G57零点C” #1076“G57零点U” #1077“G57零点V”
#1078“G57零点W” #1079  保留 #1080“G58零点X”
#1081“G58零点Y” #1082“G58零点Z” #1083“G58零点A”
#1084“G58零点B” #1085“G58零点C” #1086“G58零点U”
#1087“G58零点V” #1088“G58零点W” #1089  保留
#1090“G59零点X” #1091“G59零点Y” #1092“G59零点Z”
#1093“G59零点A” #1094“G59零点B” #1095“G59零点C”
#1096“G59零点U” #1097“G59零点V” #1098“G59零点W”
#1099  保留 #1100“中断点位置X” #1101“中断点位置Y”
#1102“中断点位置Z” #1103“中断点位置A” #1104“中断点位置B”
#1105“中断点位置C” #1106“中断点位置U” #1107“中断点位置V”
#1108“中断点位置W” #1109“坐标系建立轴” #1110 “G28中间点位置X”
#1111  “G28中间点位置Y” #1112“G28中间点位置Z” #1113 “G28中间点位置A”
#1114  “G28中间点位置B” #1115“G28中间点位置C” #1116 “G28中间点位置U”
#1117  “G28中间点位置V” #1118“G28中间点位置W” #1119  “G28屏蔽字”
#1120 “镜像点位置X” #1121“镜像点位置Y” #1122“镜像点位置Z”
#1123 “镜像点位置A” #1124“镜像点位置B” #1125“镜像点位置C”
#1126 “镜像点位置U” #1127“镜像点位置V” #1128“镜像点位置W”
#1129“镜像屏蔽字” #1130 “旋转中心(轴1)” #1131“旋转中心(轴2)”
#1132“旋转角度” #1133“旋转轴屏蔽字” #1134  保留
#1135“缩放中心(轴1)” #1136“缩放中心(轴2)” #1137“缩放中心(轴3)”
#1138“缩放比例” #1139“缩放轴屏蔽字” #1140“坐标变换代码1”
#1141“坐标变换代码2” #1142“坐标变换代码3” #1143  保留
#1144“刀具长度补偿号” #1145“刀具半径补偿号” #1146“当前平面轴1”
#1147“当前平面轴2” #1148“虚拟轴屏蔽字” #1149“进给速度指定”
#1150“G代码模态值0” #1151“G代码模态值1” #1152“G代码模态值2”
#1153“G代码模态值3” #1154“G代码模态值4” #1155“G代码模态值5
#1156“G代码模态值6” #1157“G代码模态值7” #1158“G代码模态值8”
#1159“G代码模态值9” #1160  “G代码模态值10” #1161  “G代码模态值11”
#1162  “G代码模态值12” #1163  “G代码模态值13” #1164  “G代码模态值14”
#1165  “G代码模态值15” #1166  “G代码模态值16” #1167  “G代码模态值17”
#1168  “G代码模态值18” #1169  “G代码模态值19” #1170“剩余CACHE”
#1171“备用CACHE” #1172“剩余缓冲区” #1173“备用缓冲区”
#1174  保留 #1175  保留 #1176  保留
#1177  保留 #1178  保留 #1179  保留
#1180  保留 #1181  保留 #1182  保留
#1183  保留 #1184  保留 #1185  保留
#1186  保留 #1187  保留 #1188  保留
#1189  保留 #1190“用户自定义输入” #1191“用户自定义输出”
#1192“自定义输出屏蔽” #1193  保留 #1194  保留
#2000~#2600  复合循环数据区
#2000:轮廓点数
#2001~2100:轮廓线类型(0:G00, 1:G01, 2:G02, 3:G03)
#2101~2200:轮廓点X(直径方式为直径值;半径方式为半径值)
#2201~2300:轮廓点Z
#2301~2400:轮廓点R
#2401~2500:轮廓点I
#2501~2600:轮廓点J
(2) 常量
PI:圆周率π
TRUE:条件成立(真)
FALSE:条件不成立(假)

运算符与表达式
(1) 算术运算符:
+,-,*,/
(2) 条件运算符
EQ(=),NE(≠),GT(>),
GE(≥),LT(<),LE(≤)
(3) 逻辑运算符
AND,OR,NOT
(4) 函数
SIN,COS,TAN,ATAN,ATAN2,
ABS,INT,SIGN,SQRT,EXP
(5) 表达式
用运算符连接起来的常数,宏变量构成表达式。
例如:175/SQRT[2] * COS[55 * PI/180 ];
#3*6 GT 14;

楼主:
赋值语句
格式:宏变量=常数或表达式
把常数或表达式的值送给一个宏变量称为赋值。
例如: #2 = 175/SQRT[2] * COS[55 * PI/180 ];
#3 = 124.0;
条件判别语句IF, ELSE,ENDIF
格式 (i): IF条件表达式
  …
ELSE

ENDIF
格式(ii) : IF条件表达式

ENDIF
循环语句WHILE,ENDW
格式: WHILE 条件表达式

ENDW
条件判别语句的使用参见宏程序编程举例。
循环语句的使用参见宏程序编程举例。

楼主:
例:用宏程序编制如图所示抛物线Z=X2/8在区间[0,16]内的程序。
%8002
#10=0 ;X坐标
#11=0 ;Z坐标
N10 G92 X0.0 Z0.0
M03 S600
WHILE  #10 LE 16
G90 G01 X[#10] Z[#11] F500
#10=#10+0.08
#11=#10*#10/8
ENDW
G00 Z0 M05
G00 X0

楼主:
HNC-21T车削循环宏程序
(1) 车削循环指令的实现及子程序调用的参数传递
HNC-21T的固定循环指令采用宏程序方法实现,这些宏程序调用具有模态功能。
由于各数控公司定义的固定循环含义不尽一致,采用宏程序实现固定循环,用户可按自己的要求定制固定循环,十分方便。华中数控随售出的数控装置赠送固定循环宏程序的源代码staticcy。
为便于用户阅读下面固定循环宏程序的源代码,先介绍一下HNC-21T宏程序/子程序调用的参数传递规则。
G代码在调用宏(子程序或固定循环,下同)时,系统会将当前程序段各字段(A~Z共26字段,如果没有定义则为零)的内容拷贝到宏执行时的局部变量#0-#25,同时拷贝调用宏时当前通道九个轴的绝对位置(机床绝对坐标)到宏执行时的局部变量#30-#38。
调用一般子程序时,不保存系统模态值,即子程序可修改系统模态并保持有效;而调用固定循环时,保存系统模态值,即固定循环子程序不修改系统模态。
下表列出了宏当前局部变量#0~#38所对应的宏调用者传递的字段参数名。

宏当前局部变量 宏调用时所传递的字段名或系统变量
#0 A
#1 B
#2 C
#3 D
#4 E
#5 F
#6 G
#7 H
#8 I
#9 J
#10 K
#11 L
#12 M
#13 N
#14 O
#15 P
#16 Q
#17 R
#18 S
#19 T
#20 U
#21 V
#22 W
#23 X
#24 Y
#25 Z
#26 固定循环指令初始平面Z模态值
#27 不用
#28 不用
#29 不用
#30 调用子程序时轴0的绝对坐标
#31 调用子程序时轴1的绝对坐标
#32 调用子程序时轴2的绝对坐标
#33 调用子程序时轴3的绝对坐标
#34 调用子程序时轴4的绝对坐标
#35 调用子程序时轴5的绝对坐标
#36 调用子程序时轴6的绝对坐标
#37 调用子程序时轴7的绝对坐标
#38 调用子程序时轴8的绝对坐标
对于每个局部变量,都可用系统宏AR[]来判别该变量是否被定义,是被定义为增量或绝对方式。该系统宏的调用格式如下:
AR[#变量号]
返回:
0: 表示该变量没有被定义;
90:表示该变量被定义为绝对方式G90;
91:表示该变量被定义为相对方式G91。
例:下面的主程序O1000在调用子程序O9990时,设置了I、K之值,子程序O9990可分别通过当前局部变量#8、#10来访问主程序的I、K之值。
%1000
G92 X0 Z0
M98 P9990 I20 K40
M30
%9990
IF [AR[#8] EQ 0] OR [AR[#10] EQ 0]
; 如果没有定义I、K值,
M99 ; 则返回
ENDIF
N10 G91 ; 用增量方式编写宏程序
IF AR[#8] EQ 90 ; 如果I值是绝对方式G90
#8=#8-#30 ;将I值转换为增量方式, #30为X的绝对坐标
ENDIF

M99
HNC-21/22T子程序嵌套调用的深度最多可以有九层,每一层子程序都有自己独立的局部变量(变量个数为50)。当前局部变量为#0-#49,第一层局部变量为#200-#249,第二层局部变量为#250-#299,第三层局部变量#300-#349,依此类推。
在子程序中如何确定上层的局部变量,要依上层的层数而定,例:
o0099
g92 X0 Z0
N100 #10=98
M98 P100
M30

o100
N200 #10=100 ;此时N100所在段的局部变量#10为第一层#210
M98 P110
M99

o110
N300 #10=200 ;此时N200所在段的局部变量为第二层#260
; N100所在段的局部变量#10为第一层#210
M99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HNC-21/22T宏程序,这里给出一个利用小直线段逼近整园的数控加工程序:
O1000
G92 X0 Z0
M98 P2 X-50 Z0 R50 ;宏程序调用,加工整圆
M30

O2
; 加工整圆子程序,园心为(X,Z),半径为R
; X -> #23 Z -> #25 R -> #17
IF [AR[#17] EQ 0] OR [#17 EQ 0] ;如果没有定义R
   M99
ENDIF
IF [ AR[#23] EQ 0 ] OR [ AR[#25] EQ 0 ] ;如果没有定义圆心
   M99
ENDIF
#46=#1163    ; 记录模态码#1163,是G90 OR G91?
G91 ;用相对编程G91
IF [ AR[#23] EQ 90 ] ;如果X为绝对编程方式
   #23=#23-#30 ; 则转为相对编程方式
ENDIF
IF [ AR[#25] EQ 90 ] ; 如果Z为绝对编程方式
   #25 = #25-#32 ; 则转为相对编程方式
ENDIF
#0=#23+#17*COS[0];
#1=#25+#17*SIN[0];
G01 X[#0] Z[#1];
#10=1
WHILE [#10 LE 100] ;用100段小直线逼近圆
   #0 = #17*[ COS[#10*2*PI/100]-COS[[#10-1]*2*PI/100] ]
   #1 = #17*[ SIN[#10*2*PI/100]-SIN[[#10-1]*2*PI/100] ]
   G01 X[#0] Z[#1]
   #10=#10+1
ENDW
G[#46] ; 恢复模态
M99

楼主:
车削循环指令的宏程序实现
下面是HNC-21/22T的固定循环宏程序源代码的内容。
%0000
;"Macro Subroutine definition for static cycle G76,G80,G81,G8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80
; 内(外)径切削循环G80宏程序实现源代码,调用本程序之前,必须转动主轴M03或M04
#40 = #1152
IF [AR[#25] EQ 0] OR [AR[#23] EQ 0]
; 如果没有定义Z值和X值,则返回
M99 ; 返回
ENDIF
N10 G90 ; 我们用绝对方式编写宏程序
IF #1009 EQ 0           ;
#49 = 2 ;半径编程
ELSE
#49 = 1 ;直径编程
ENDIF
#30=#30*2/#49
IF AR[#23] EQ 91 ; 如果X值是增量方式G91
#23=#23+#30 ; 则将X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0为调用本程序时X的绝对坐标
ENDIF
IF AR[#25] EQ 91 ; 如果Z值是增量方式G91
#25=#25+#32 ; 则将Z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2为调用本程序时Z的绝对坐标
ENDIF
IF AR[#8] EQ 0          ; 如果I值没有定义
#8 = 0;
ELSE
       #8=#8*2/#49
ENDIF
N10 G01 X[#30] Z[#32]
N20 G00 X[#23+#8] Z[#32] ;移到加工点
N30 G01 X[#23] Z[#25] ;加工
N40 G01 X[#30]
N50 G00 Z[#32] ;返回初始点
G[#40]
M99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81
; 端面切削循环G81宏程序实现源代码,调用本程序之前,必须转动主轴M03或M04
#40=#1152
IF [AR[#25] EQ 0] OR [AR[#23] EQ 0]
; 如果没有定义Z值和X值,则返回
M99 ; 返回
ENDIF
N10 G90 ; 我们用绝对方式编写宏程序
IF #1009 EQ 0 ;
#49 = 2 ;半径编程
ELSE
#49 = 1 ;直径编程
ENDIF
#30=#30*2/#49
IF AR[#23] EQ 91 ; 如果X值是增量方式G91
#23=#23+#30 ; 则将X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0为调用本程序时X的绝对坐标
ENDIF
IF AR[#25] EQ 91 ; 如果Z值是增量方式G91
#25=#25+#32 ; 则将Z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2为调用本程序时Z的绝对坐标
ENDIF
IF AR[#10] EQ 0 ; 如果K值没有定义
#10 = 0;
ENDIF
N10 G01 X[#30] Z[#32]
N20 G00 X[#30] Z[#25+#10] ;移到加工点
N30 G01 X[#23] Z[#25] ;加工
N40 G01 Z[#32]
N50 G00 X[#30] ;返回初始点
G[#40]
M99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82
;螺纹切削循环G82宏程序实现源代码,调用本程序之前,必须转动主轴M03或M04
#40=#1152
IF [AR[#25] EQ 0] OR [AR[#23] EQ 0]
; 如果没有定义Z值和X值,则返回
M99 ; 返回
ENDIF
IF AR[#8] EQ 0
#8=#1128 ;I模态
ENDIF
IF AR[#17] EQ 0
#17=#1137 ;R模态
ENDIF
IF AR[#4] EQ 0
#4=#1124 ;E模态
ENDIF
IF AR[#2] EQ 0
#2=#1122 ;C模态
ENDIF
IF AR[#15] EQ 0
#15=#1135 ;P模态
ENDIF
IF AR[#5] EQ 0
#5=#1125 ;F模态
ENDIF
IF AR[#8] EQ 0
#8=0 ;I
ENDIF
IF AR[#17] EQ 0
#17=0 ;R
ENDIF
IF AR[#4] EQ 0
#4=0 ;E
ENDIF
IF [[AR[#2] EQ 0] OR [#2 LT 2] OR [#2 GT 99]]
#2=1 ;C
ENDIF
IF AR[#15] EQ 0
#15=0 ;P
ENDIF
IF AR[#5] EQ 0 ; 如果螺距F值没有定义
M99 ; 返回
ENDIF
N10 G90 ; 我们用绝对方式编写宏程序
IF #1009 EQ 0 ;
#49 = 2 ;半径编程
ELSE
#49 = 1 ;直径编程
ENDIF
#30=#30*2/#49
IF AR[#23] EQ 91 ; 如果X值是增量方式G91
#23=#23+#30 ; 则将X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0为调用本程序时X的绝对坐标
ENDIF
IF AR[#25] EQ 91 ; 如果Z值是增量方式G91
#25=#25+#32 ; 则将Z值转换为绝对方式, #32为调用本程序时Z的绝对坐标
ENDIF
#28 = 0;
IF [#2 LE 1]
#28 = #15 ;起始角度
#15 = 0
ENDIF
G01 X[#30] Z[#32]
WHILE [#2 GE 1]
N20 G00 X[#23+#8] Z[#32] ;移到加工点
N30 G32 X[#23] Z[#25] E[#4] R[#17] P[#28] F[#5]
N40 G01 X[#30] Z[#25+#17] ;加工
N50 G00 Z[#32] ;返回初始点
#2 = #2 -1
#28 = #28 +#15;
ENDW
G[#40]
M99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176
;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宏程序实现源代码,调用本程序之前,必须转动主轴M03或M04
IF [#1009 EQ 0]
#49 = 2 ;半径编程
ELSE
#49 = 1 ;直径编程
ENDIF
IF [AR[#0] EQ 0] ;如果没有定义刀尖角度A值则返回
M99 ;返回
ENDIF
IF [AR[#23] EQ 0] OR [AR[#25] EQ 0] ;如果没有定义X值和Z值,则返回
M99 ;返回
ENDIF
IF [AR[#10] EQ 0] ;如果没有定义K值,则返回
M99 ;返回
ENDIF
IF [AR[#20] EQ 0] OR [AR[#21] EQ 0] OR [AR[#16] EQ 0] ;如果没有定义U值、V值和Q值,则返回
M99 ;返回
ENDIF
IF [AR[#5] EQ 0] ;如果没有定义F值,则返回
M99
ENDIF
IF [AR[#17] EQ 0] ;如果没有定义退尾长度R值
#17 = 0 ;退尾长度为零
ENDIF
IF [#16 GT #10 ]   ;
#16=#10
ENDIF
IF [AR[#2] EQ 0] ;如果没有定义精整次数C值
#2 = 1 ;精整次数为零
ENDIF
IF [#2 GT 99] OR [#2 LT 0] ;如果精整次数R大于99或小于0则返回
M99
ENDIF
IF [AR[#8] EQ 0] ;如果没有定义螺纹锥度I值
#8 = 0 ;则I=0
ELSE
#8 = #8*2/#49
ENDIF
IF [#0 LT 10] OR [#0 GT 80]
M99 ;如果刀尖角度A小于10或大于80,则返回
ENDIF
IF AR[#4] EQ 0 ; 如果X向退尾量E值没有定义
#4 = 0
ENDIF
#10 = #10*2/#49
#16 = #16*2/#49
#20 = #20*2/#49
#21 = #21*2/#49
IF AR[#15] EQ 0 ; 如果多头螺纹间距角没有定义,则为0
#15 = 0;
ENDIF
#30=#30*2/#49
N10 G90G01 X[#30] Z[#32]
IF AR[#23] EQ 91 ;如果是增量方式, 则转换为绝对方式
#23=#23+#30 ;螺纹终点 X
ENDIF
IF AR[#25] EQ 91 ;如果是增量方式, 则转换为绝对方式
#25=#25+#32 ;螺纹终点 Z
ENDIF
IF[#30 GT #23] ;进给方向确定
#27 = -1
ELSE
#27 = 1
ENDIF
IF[#32 GT #25]
#28 = -1
ELSE
#28 = 1
ENDIF
;加工起点 X=#30
;加工起点 Z=#32
#44=#23+#8 ;螺纹起点 X=#44
;螺纹起点 Z=#32
;螺纹终点 X=#23
;螺纹终点 Z=#25
#1=#0/2*PI/180 ;刀尖角度/2
#48=TAN[#1]

#40=#10 ;当前剩余进刀量 X=#40
;当前剩余进刀量 Z=#41
#43=1 ;当前进刀次数

WHILE [#40 GT 0] OR [#2 GT 0] ;当前剩余进刀量 X=#40大于0或剩余精整次数大于0
IF [#40 LE 0] ;当前剩余进刀量 X=#40小于等于0表示开始精整
IF #2 GT 0
#2=#2-1 ;精整减1
ENDIF
ELSE
IF #40 LE #20 ;粗加工完成?剩余进刀量小于等于精加工余量
#40=0 ;精加工螺纹深度到位
ELSE ;否则,粗加工
#42=#16*[SQRT[#43]-SQRT[#43-1]] ;计算当前进刀量
#43=#43+1
IF #42 LT #21 ;当前进刀量小于最小切削深度
#42=#21 ;最小切削深度
ENDIF
#40=#40-#42
IF #40 LT #20 ;剩余进刀量小于精加工余量
#40=#20 ;最后一刀粗加工剩下精加工余量
ENDIF
ENDIF
ENDIF
#41=#40*#49/2*#48 ;Z方向剩余进刀量
#35=#30-#27*#40 ;此次X轴的A点坐标
#36=#32-#28*#41 ;此次Z轴的A点坐标
#37=#23-#27*#40 ;本次螺纹终点X
#38=#25-#28*#41 ;本次螺纹终点Z
#39=#44-#27*#40 ;本次螺纹起点X
G00 X[#35] Z[#36] ;移动到A点
G00 X[#39] ;移动到起点
G32 X[#37] Z[#38] E[#4] P[#15] R[#17] F[#5]
G00 X[#35]
G00 Z[#36]
ENDW
M99

楼主:
【华中宏程序培训课件】厂家制作
共7部分,全部下完解压,无解压密码。

楼主:
注意:密码1111是解压后,是课件文档的打开密码,不是解压用的密码。

网友J:
感谢了,数控不是几句话就讲清楚的。楼主辛苦了。

楼主:
水平有限,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K(2010-02-27):
因为是初学,所以不是很懂。不过还是要感谢,辛苦了。

楼主:
很希望大家来讨论,互相促进。

网友L:
多谢,越基础

网友M(2012-06-06):
第一次发现这个版块,进来学习下,楼主数控好学吗?

网友N(2013-03-12):
比较基础的数控帖子 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O:
很好呀,楼主辛苦点还得继续呀。
基础的东西多看几遍收获还是蛮大的。

网友P(2014-03-26):
很好的帖子 力挺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