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09-12-22):
各位师傅:
     请教一下,DSZR指令的使用方法,我用在定位上,一个圆盘不在原点位置,我按回原点按钮,使伺服还回原点位置.

网友A:
G74指令就可以啊

网友B:
定位手册上,介绍的比较详细吧

楼主:
三菱编程
三菱定位手册哪有下载,哪个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C:
三菱网站上有下载www.meas.cn,这个指令可以看FX3U的手册,定位指令篇中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