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使用的是3KW 电机,由于升降机做负功,存在很大的再生电能,供应商选用的是上面的制动电阻,
120欧  260W,
但因为此处升降机节拍比较高,约50JPH ,
测量制动电阻中间温度达到115度,想知道这个范围是否正常.是否过高.
如果高的话准备再并上一个电阻去.

同时百度了一下,对百度中的制动电阻选型不太理解,

P 额=7002 /R×rB%

rB%:制动电阻使用率。
R > 800/Ic
其中:800 —— 变频器直流侧所可能出现的最大直流电压。
Ic —— 制动单元的最大允许电流。

感觉此公式有很大的问题,怎么计算,与现在的配置也不匹配.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_^,先奖励下楼主。题目不错。变频器的制动参数到底怎么选才是合理的?这对于变频器的应用工程师们却是一个常问的问题。

先说下你在百度里得到的那个计算方法,带入你的电阻数据有:Ic = 800 / 120 = 6.67(A)。也就是说,当你的变频器在制动状态,直流母线电压达到800V的时候,其制动电阻的电流峰值是6.67A。这个电流对于一个3kW的电机来说,应该是给的足够了。因为当制动电阻工作的时候,峰值功率是800平方除以120欧姆电阻。当然这是不考虑电路损耗的粗略估算了。

注意,上述计算是指的峰值功率和峰值电流,因为制动单元在工作上的时候是采用PWM的调节形式,所以峰值的制动功率不等于实际的制动功率,它与PWM的脉冲周期和占空比有关。不过针对3kW电机而言,制动的峰值电流比较大,所以,它的制动脉冲占空比就不会达到100%。否则电机就过载了。

关于温度:电阻的表面温度达到200度以内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别在电阻的表面形成热积累,也就是说电阻的表面温度不断的升高不止,随着时间的积累,电阻的温度超过了200度以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电阻的功率选小了。需要加大电阻的功率。

加大电阻的功率,也要计算。120欧姆的总阻值不能变(并联容易犯的错误),比如,把两个60欧姆/260瓦的电阻串联,就可把功率加大一倍,而总电阻值没变。如果电阻温度的热积累还不能停止,那就再加电阻功率而保持总电阻不变。比如,3个40欧姆、260瓦的串联。...

总之,你的这个系统,制动电流已经选的很大了,不要再大,电阻的功率如果能保持在120度以内也是可以的,否则就需要串联同功率的电阻,但注意串联以后的总阻值要保持不变。

网友A:
补充说明:

针对3kW电机,制动电阻阻值的选择,160欧姆比较合适。针对连续制动应该选择1.5-2倍的功率为好,比如,3kW制动功率,电阻的功率为4.5-6kW。

针对周期制动(非连续制动),阻值不变,功率减小。这个没有什么计算,就是经验了。功率如果选小了,也可以采用强迫冷却的办法控制电阻的温升。

网友A:
针对楼主的问题,有一个更具有针对性的计算方法可以参考:

楼主:
感谢管理员的热心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