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一、改变规则
     当系统出了故障,你可以试探性地修改某些状态,一次可以改变一个参数。例如,限制色谱峰脱维的问题,可以依次改变流动相,换保护柱,换分析柱等。做一些简单的改善步骤,也许就能解决问题。

二、二次比较规则
   在动手检修之前已经明确了故障所在,或者已经确定了解决故障的方法。换句话说,动手之前已经找对了解决办法。例如,在进样过程中发现内标物的峰值变低了,可以重复进样看看重复性如何,如果是偶然变低,是否是定量管里进了气泡。这个规则可用于考察系统改变后的情况。更换了流动向后在正式进样前可以进两次标准品以检查保留时间的稳定情况和色谱峰的稳定性。在梯度洗脱中如果出现了多余的峰,可以空载梯度洗脱一次(真的有问题吗?),用此规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改变,尽快确定纠正措施。

三、取代规则
    用好的部件换下可疑的部件,是查找故障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怀疑检测器引起了噪音,就换一个性能好的检测器。如果故障被排除了,就说明换下的检测器有问题。这个规则应用的规模有大有小,可以从换整个部件到换印刷线路板上的集成块。

四、换回规则
    这个规则和取代规则一起运用,好部件取代了可疑部件后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应重新换上原配件。这样做的维修费用最小,也防止了用过的部件积压下来。这条规则仅适用于单一的故障。换回原则不适用于以下的情况:
      1、在取下时新部件已损坏(如泵密封垫圈);
      2、部件价格低(如柱内衬过滤片);
      3、重新装上原部件要冒损坏的风险;
      4、定期更换的部件。

五、参考条件规则
      通常有两种参考条件:1、标准参考条件;2、试验参考条件。
     标准参考条件也叫标准试验条件,是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从一个实验室到另一个实验室都易于验证的条件。用该条件所测得的数据有助于识别实际试验和系统间的问题。如果在某试验条件下系统压力升高,而在标准条件下压力正常。这说明系统异常是由实验室的变化所引起的。

来自:中国探测装备门户
更多资料请见:中国探测装备门户 http://www.tczb.cc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维护

网友B:
有时两次测量,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了,怎么能证明后一次就是正确的前一次就是不准的呢?

楼主:
呵呵,谢谢支持哦,还请多多关照哦
引用 网友A:
比较专业的维护
更多资料请见:中国探测装备门户 http://www.tczb.cc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不能证明的吧?只有一个条件变化的时候才可以有对比性的,要变化这么多还可以作为参照吗?
引用 网友B:
有时两次测量,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了,怎么能证明后一次就是正确的前一次就是不准的呢?
更多资料请见:中国探测装备门户 http://www.tczb.cc

网友C:
比我高一级,我只是用仪器的。

网友D:
分析的很专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