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我用的是PLC200 CPU224 214-2AD23-0XB8 输入信号是接近开关
不知选NPN型号的还是PNP型号的接近开关,那位大哥帮看看

网友A:
接近开关与PLC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C:
就是开点、闭点的的问题   ,都可以

网友D:
呵呵;这种输入点公共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所以PNP及NPN都可以;

网友E:
只要注意com端电源极性,npn和pnp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F:
用哪种都一样,就是要注意一下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