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做为一个刚刚接触人机的新人应先学习那些知识?请教各位前辈

网友A:
关注一下。我也想看看。

网友B:
无非是和plc的连接方式,和触摸屏的画面的制作。
你最好能有个针对性的提出问题,比如哪个型号的。这样大家可以告诉你使用哪个软件,与具体的plc的连接是怎样的。

网友C:
先学习,触摸屏的编制,在学习下位机的通讯

网友D:
请问三楼的师傅学习三菱的PLC编程FX2N系列的,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E:
首先要保证你的人机要能和你的PLC通讯正常。然后才做下面的工作。

网友B:
1、是买fx2n的时候就有编程手册,三菱的代理商也有,可以要或者买。
2、到网上搜索,应该有。
3、亿万电气论坛的ftp里也能有。
资料下载本站里你看看吧。

网友B: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看看这个三菱的官方网站,不过好像要注册。